AV功放的L,R输出端测出了负0.025V和负0.06V直流电压!声音蛮好的.

楼主(2017-08-07):
想探求产生的原因,理想是0V的!怎样调过来?功放一切正常.望能人指教.

网友:
认为没必要调整,原件误差,温度漂移,难免产生点电压。

网友:
差分电路下功夫,这个是细心活,仪表,原件配对精度,慢慢测试吧

网友:
还算正常,整个回路的增益不够高所致。若想将中点电压压缩到1mV以内,环路的开环总增益必须高于十万倍,或80dB+。

网友A:
其实已经很好了,你接上扬声器看看还能有多少V? 扬声器也是电路中的一环,

网友:
不错了,有的比这个电压高也没事,真想调就得下功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已经很好了,你接上扬声器看看还能有多少V? 扬声器也是电路中的一环,

回版主:扬声器在线测的.音量开得低.

网友:
反馈落地电容伺候!要么搞直流伺服!

网友:
差分管配对不好造成的。通过精选差分管,可以控制在10mV以内,但要做到0V是绝无可能的,因为会有温度漂移存在。

网友:
没必要调整

网友:
如果要求高还是应该调一下差分管配对精选差分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