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泵热水器,有时热泵不加热

楼主(2017-08-07):
热泵热水器最近有时运转半天水温不变,有时正常,电热管辅助家热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热水器是去年12月安装的“海尔空气能热水器”,海尔售后来看过了,当时开机又正常,说是当地就一台这种机器,没有拆修,也说不上什么故障,过后还是有时正常有时不加热,只空转,也没有故障代码显示,正常加热与不加热比例大概一半对一半,现在不知该怎么弄?

网友:
空气能 问题不是一般的多,  循环水泵,流量足不足? 过滤网是不是出现水垢 堵死了?热水包超温了 也会停机, 主机的空气循环空间是不是足够大, 空间太小了 温度低于结露温度了也会停机,  还有所有电气系统的线路连接到用料,都决定着后续的稳定性。 说白了,空气能这玩意,从系统设计就开始决定好不好用了,  循环水泵的选配 到主机安放的空间的选择, 这都不能乱来,   如果遇上半吊子施工队,呵呵,敷衍安装的 后续维修 那真是无底洞。

楼主:
谢谢烟版。我这个空气能热水器是80升一体式的,外形体积比电热热水器大一些,估计就是在电热水器的基础上再加一个压缩机、冷凝器、蒸发器构成,所以应该不会很复杂。
现在如果能打开机器可以查到故障,问题是现在保修期内,应该是海尔维修,可是他们来修时试机又赶上正常加热再加上这种机型少没有维修经验,真叫人郁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烟版。我这个空气能热水器是80升一体式的,外形体积比电热热水器大一些,估计就是在电热水器的基础上再 ...

一体式的更不用说了 冷风循环估计没做好, 要么是机箱内温度太低了导致的停机,或者 热水器放在了相对封闭的环境里  也会停机的, 当然了也得看环境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烟版。我这个空气能热水器是80升一体式的,外形体积比电热热水器大一些,估计就是在电热水器的基础上再 ...

现在各大品牌的家电 真不能求新, 现在很多玩意都TM贴标, 小厂的货设计根本不做产品老话测试, 拍脑袋就量产上市了, 市场经济 有时候真的就是给厂家做白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体式的更不用说了 冷风循环估计没做好, 要么是机箱内温度太低了导致的停机,或者 热水器放在了相 ...

烟版说的有道理,我觉得应该是压缩机错误停转,而不是故障,如果故障应该显示故障代码,今天开机时我打算在电源上接电流表,看看启动正常时与不加热时电流大小,以判断是不是压缩机停机,因为不打开机壳不能知道究竟是散热风扇与压缩机同时在转还是只有风扇在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各大品牌的家电 真不能求新, 现在很多玩意都TM贴标, 小厂的货设计根本不做产品老话测试, 拍 ...

之前买的空调就被你说中了,安装完了试机无异常,当时是春天就拔电源停机了, 改天我翻看说明书就试试机器的各种功能,结果发现不制冷也不制热,只有风扇在转,间或显示e7,海尔售后来了,打开机盖取下主板,发现有一根黄绿线没有插到主板的插片上,插上后就一切正常了,而且这个插子是很紧的带锁卡的那种,只能是装机时漏装,不可能是装后脱落的,这也显然是装机后根本没有上电试机,更不用说老化了,想想现在的工厂也真是搞笑!

楼主:
昨天热泵启动正常,电源电流0.7安上下,符合铭牌上标注的热泵状态120瓦的参数,等之后几天继续观察,看热泵不加热时是多少电流。

楼主:
今天测电流值是0.4安上下,温度29度运转1小时还是29度,又出现热泵不加热。

楼主:
今天8月10日,开机又是不加热,开机1小时温度还是28度(室温31度),联系海尔售后,让提高设定温度看看,而后设定温度由38度提高到50度,故障依旧,跟他们约好明天开机如果不热通知他们来看看。

楼主:
今天8月11日,海尔售后要9点多来修机器,8点钟开机电流0.6多,过30分中水温由31度升到33度,又能正常加热了,发照片給售后,说这种情况可能测不到故障,等异常时再说。
估计故障出在CPU或传感器上,造成误压缩机动作,各位高人怎么看?

网友B:
可能是传感器故障,插拔各传感器线插试试,有的热水器有强制启动开关,就是绕过控制电路直接给压缩机送电,排除过压、过流故障,另外,你的表可能不对,不可能电流这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传感器故障,插拔各传感器线插试试,有的热水器有强制启动开关,就是绕过控制电路直接给压缩机送电, ...

     机器是去年12月安装的,在保修期内,不好开壳自修(也没找到从哪里拆开机器),只能在电源里接表看看电流大小。
     我用的是数字万用表的20a交流电流挡,测得的正常加热电流0.7a左右,与说明书标的“热泵额定输入功率170w”差不多,而不加热时显然压缩机不工作,那么只有散热风扇转动,电流0.5左右,即100多w有点大?还有表上数值不断变化:正常时0.6~0.8,不加热时0.34~0.55,不知是为何?是表的问题吗?原来有钳形指针表,只是没在手边,不然也能判断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器是去年12月安装的,在保修期内,不好开壳自修(也没找到从哪里拆开机器),只能在电源里接表看 ...

你那是不是分段加热?热泵加热到60摄氏度以上很难,如果用R22实际加热只能到50-55度,R134也差不多,所以有的热水器设计就是低温段用空气能,目的是节能,高温段用电辅助,因为家用热水器一般设计最高温度大都在75摄氏度,可以先观察一下热水器低温到高温的工作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是不是分段加热?热泵加热到60摄氏度以上很难,如果用R22实际加热只能到50-55度,R134也差不多,所以 ...

这个分段加热还不太清楚,标牌上标的最高热水温度70来度,记得r12的散热管最高温可达90度,r22要少点。我设的温度是35度,售后说可能设太低不加热,现在改成60度,仍然不行。奇怪的是,不加热也没有错误代码显示。

楼主:
今天开机也是不加热,根据售后的意见空转了两小时31度不变,售后说他处理不了了,给了领导的微信,让领导来处理,加了领导的微信,还没得到回应~~~~

楼主:
      今天联系了海尔管技术的经理,指导我开机测试,正好今天开机正常,从热泵制热试到最高65度,自动停机,然后转为“双源速热”由65度加热到最高75度停机,一切无异常。
      郁闷的是跟上回售后来修机一样的开机正常,看来这种软故障很难弄。跟经理说大概这些75度水要用两三天,之后再试机若不加热再请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