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高手多,请教一下空调问题,谢谢!

楼主(2017-08-07):
家里一台新科KF-75LWE柜机,突然锁定灯(红灯)闪,21°C灯亮,内机风扇转,外机压缩机和风扇统统不转,问了度娘,说是T3管温传感器坏了,我内机拆了个遍,找不到管温传感器,拆了外机,只找到这个压力传感器,我想跟管温传感器一个作用吧,监测端子两端电阻为零,不知正不正常。问了N多家空调维修部,买不到这个传感器,今天新科维修站,来了个人,上去拆开拆开外机,万用表量了一下,说没配件,没法修,还收了50元上门维修费,真是臭蛋!! 请教大家三个问题:1、这个现象是不是像度娘说的是管温传感器故障?2、这个压力式管温传感器买得到吗?要怎么换?()我看是和铜管连在一起的)。3、这个传感器用电阻式管温探头代替行不行?4、或者干脆去掉管温探头,有没有什么问题?谢谢大家

这个型号的机子

这个型号的机子

这个是故障码

这个是故障码

补充内容 (2017-8-27 13:58):
谢谢同学们的指导,问题已解决,故障已排除,详见39楼。谢谢!!

这个是外机电路板

这个是外机电路板

这个是外机管温传感器

这个是外机管温传感器

网友A:
认真把外机散热片用高压水枪冲洗一遍, 不用修就能自己好!

楼主:
刚刚又仔细看了一下,这个标注的是低压开关,不知道什么作用?按理说开关量只有两个状态,要么通,要么断,可现在是通也不行(插上插头),断也不行(拔掉插头),真弄不明白。坐等懂得的坛友指教,谢谢!

网友B:
你这是高压保护开关,管温传感器在内机蒸发器的管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高压保护开关,管温传感器在内机蒸发器的管子上。

内机只有环温探头,没有管温探头。

网友B:
管温探头在柜机的上部蒸发器铜管上,需要打开上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真把外机散热片用高压水枪冲洗一遍, 不用修就能自己好!

哇,竟然惊动烟版!事情大条了! 我明天洗洗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温探头在柜机的上部蒸发器铜管上,需要打开上面板。

整个内机已经全拆开了,没有管温传感器,而且控制板上也只有环温传感器的插头,没有管温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真把外机散热片用高压水枪冲洗一遍, 不用修就能自己好!

不过,我这是一开机就保护,外机压根就没工作,所以清洗散热片估计没用。冷凝器脏引起散热不良,应该是压缩机工作一段时间后才会过热保护。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过,我这是一开机就保护,外机压根就没工作,所以清洗散热片估计没用。冷凝器脏引起散热不良,应该是压 ...

这是不对的,没有空调缺少管温传感器。没有这个怎么工作。内机有几个板。

网友C:
不行拍个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不对的,没有空调缺少管温传感器。没有这个怎么工作。内机有几个板。

谢谢!内机只有一个板,等下下班回家后我拍照片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拍个照片看看。

随机电路图上没有管温传感器,室内机蒸发器上也看不到任何传观器或连接线。

这是随机电路图

这是随机电路图

这是内机蒸发器全貌,没有看到任何传感器和电线

这是内机蒸发器全貌,没有看到任何传感器和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拍个照片看看。

内机电路板上的几个插头定义,分别是:环温探头,显示板插头,外机控制线(6芯),导流页电机,内机风扇,遥控接收头,除此之外就是电源来的线了。确实没有管温探测器。外机电路板更简单了,除了一个两芯插头接压力开关后,就是一个室内机来的6芯控制线插头,控制板上两个12V继电器。

电路板上几个插头定义

电路板上几个插头定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机电路板上的几个插头定义,分别是:环温探头,显示板插头,外机控制线(6芯),导流页电机,内机风 ...

换一个室温传感器试试,应该会好的。如果还不行那就是控制板的问题了。只能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