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后多次降级由银牌会员降级为高级会员怎么回事?

楼主(2017-08-07):
这段时间很少上论坛,前后好几次由银牌会员降级为高级会员?我想问一下版主们是系统自动降级的吗?还是某位版主有意作为?如果是有意作为请直接说明为啥要降级好几次?前后好几次降级是什么原因,如果是哪位版主看我们不顺眼直接说就是,我好退出论坛

网友A:
可能是加分加重了 第二天减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加分加重了 第二天减去

根本就不是这回事,先后好几次自然回帖成长为银牌会员后过几天就无缘无故就扣分为高级会员然后我努力回帖变成银牌会员,然而过几天又变成高级会员,,,,,,把我辛苦回帖的劳动成果付之东流,,,,

网友:
估计是系统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本就不是这回事,先后好几次自然回帖成长为银牌会员后过几天就无缘无故就扣分为高级会员然后我努力回帖 ...

您所讲无故扣分,

如有扣分评证,请您提供到本贴,会及时处理,

如果只靠您自己分析推理,是扣分造成的,是不一定成立的,请您先找湘管帮您看下具体情况,

烦躁解决不了问题,赌气说话更无济于事。

遇到问题应首先想到怎样解决问才是硬道理!

网友:
认真看图,图中并没有“降级”字眼哦

不管是系统降级还是管理员手动降级都一定会有降级字眼的 而且管理员调整的话会有提示

而 图中显示的都是 升级 所以肯定是系统错误了
让超版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