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外机风机转,压缩机嗡嗡响不启动

楼主(2017-08-07):
空调到了设定温度,外机停机后。在启动,压缩机嗡嗡响,不能启动。压缩机电容也换了。各位帮忙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电压在200v,压力4,电流10a左右。缺定不是卡缸,因为压缩机不启动时,电流很小。各位帮忙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压机接线桩看下 接触不良了吧

楼主:
谢谢,我明天检查下,除除锈,看看

网友:
看看冷凝散热器脏不脏,测量一下压缩机主绕组和启动绕组的电阻, 这类问题一半多是压缩机烧机了。  如果散热器很脏 几乎都是灰的 基本可以断定是压缩机烧了。

网友:
一般测量一下压缩机的各个绕组电阻就可以判断问题在哪里。

楼主:
能给个正常压缩机的电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个正常压缩机的电阻吗

多大压机啊 听声音就有个大概 很轻的嗡嗡声 一般电容失效或接线桩 很大伴随金属声音类似接触器铁芯有锈的声音 大多压机烧了

网友:
换个压缩机电容试试

网友:
我有相同情况。原来35挂机,用35的电客换新不起动,准备换外机。心想反正坏了,拿来50试试,结果正常了,第二天回访没问题。今天过去一星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