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坏了,请教各位

楼主(2017-08-07):
功放待机电源变压器,无电压输岀,图中圈住的是什么东西,有什么用,连通它有电压输出,求各位指点

网友:
大概应该是个热保险类似的元件,发热就断开保护变压器的,猜的

网友A:
不少变压器和电扇电机都装有过热保险。
找不到同型号的可直接短接,视功率大小外接一个保险丝即可。

网友:
已经拆下了先量下输出电压,便于后面彻底坏了后重新绕,你说的这是温度保险。可换上可恢复的温度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个热保险,连上就是了,再外接个0.3A保险丝~~~

连上试过,能正常开机,半小时后变压器温度很高,非常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少变压器和电扇电机都装有过热保险。
找不到同型号的可直接短接,视功率大小外接一个保险丝即可。

直接短接了,输出电压空载48伏左右,半小时后变压器非常热,原来故障是开机二小时后自动关机,再也开不了,不知选择240v电压输入会减低变压器温度吗

网友:
此变压器发热有可能是负载电路有故障或变压器线间有短路!

网友:
可短接,开机测量初、次级电压,备用,为换新变压器作准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短接了,输出电压空载48伏左右,半小时后变压器非常热,原来故障是开机二小时后自动关机,再也开不了 ...

我觉的可以选240伏试试,若正常不过热就好。如果排除了电路故障,变压器仍然过热,可换输出电压及功率相同的变压器试试。

网友C:
你这雅马哈的音质怎么样?

网友:
这只是个待机变压器,怎么会有接近50伏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短接了,输出电压空载48伏左右,半小时后变压器非常热,原来故障是开机二小时后自动关机,再也开不了 ...

变压器是否有异味?温度保险丝很少自然坏,变压器匝间有短路的话选240v也无济于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雅马哈的音质怎么样?

音质不错,低音有力,高音清,还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测量有问题?一般待机变压器是12V,可以参考继电器工作电压,另外这变压器电压经过稳压后输出5V ...

换个10伏变压器不工作,换了个20伏的正常工作。20伏输出经整流后输入一只D2396三极管

网友:
尽胡说,那个温度保险丝必须换上,否则,烧起来损失很大

网友:
1,选择240V输入,只针对主功率变压器的初级绕组,和待机变压器某有关联。2,如果是48V输出的,那你这个功放是不是带幻象电源的,支持专业话筒的,重点查48V负载电路

网友:
   过热熔断的温度保险,上面会标有温度值,如无温度保险更换可短路,用普通保险代换起不了作用不如不代,直接短路

网友:
量一下电压做备用,以后变压器彻底坏了好找同样电压的代替,这是个待机变压器,

网友:
很简单,这是过热保险。烧毁就直接短接即可。做工挺不错的雅马哈功放

网友:
直接换变压器吧,温度保险都烧了,你变压器初级有匝间短路,肯定发热和电压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