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LUCKY TRC-918收录机电路图

楼主(2017-08-08):
近日收得一台LUCKY(乐凯)TRC-918收录机(1982年产),该机做工很实在,有心修好它听。看电路很复杂,LA1201周围有8个中周之多,看PCB反面AM、FM中放均为双调谐选频设计,估计内附槽路电容均氧化变质,把AM、FM收音功能都修复并非易事,现求该机电路图,特别感谢!

楼主:
三天了,盼坛里有电路图的老师支援一下,望眼欲穿啊!
今天,参考LA1201资料,把其周围的8个中周全部用吸锡器拆下来,所有的槽路电容都严重氧化发黑。手术阉割后,在PCB反面并上容量合适的电容,AM收到台了,稍调AM的中周致声音最大最好。FM不行,周五又开会,有时间再鼓捣吧。等差不多了,用我的7125A好好调准中频曲线。

楼主:
这几天有空就鼓捣,大有进展,AM、FM都出声了,凭经验调整的中周,音质听的很好,还没用7125A,就是维修中把SW2波段开关碰断了,用302粘合了。这机是20元收的,等全打理好再上图晒晒。由衷感谢关注的各位坛友!

楼主:
LUCKY TRC-918收录机,在这几天的悉心鼓捣下,全部修复啦,这个机器,收录放效果真不错,尤其是它的收音效果,AM和FM的中放选频的双调谐设计保证了足够的带宽,同时又兼顾了良好的选择性。谢谢关注的各位坛友!

网友A(2020-01-28):
过年好!
我也有台台湾LUCKY收录机,收音也不行收不到台也是中周内附电容老化,不知楼主换的多大容量电容合适,我的收音板和您这个基本一样的,

网友:
怎么图传不上来,,,,

楼主(2020-03-29):
引用 网友A:
过年好!
我也有台台湾LUCKY收录机,收音也不行收不到台也是中周内附电容老化,不知楼主换的多 ...

不好意思,近期只顾参加第十一届DIY大赛,把什么事都放一边了。我在实践中基本是采取两种方法:一是查原厂中放LA1201的PDF文件,可查到它周边的中周的槽路电容值。二是,有的查不到,就拆下中周把原氧化变质的槽路电容直接捅碎,清理干净后,将磁芯调在中间位置,测量出电感量,根据IF频率再计算出配谐的电容值,直接在PCB面焊接电容,有的电容准确,甚至不作调整或稍作调整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近期只顾参加第十一届DIY大赛,把什么事都放一边了。我在实践中基本是采取两种方法:一是查原 ...

谢谢回复 ,我找下资料看看能不能搞好,

网友(2020-07-07):
我有一块TRC-918收音板不知中周内的电容多大,网上查询LA1201的资料也沒有查到,请楼主将各中周内换的电容数据发给我好吗?谢谢!邮箱airld7725@163.com

楼主(2021-08-30):
引用 网友A:
过年好!
我也有台台湾LUCKY收录机,收音也不行收不到台也是中周内附电容老化,不知楼主换的多 ...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