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热丝断了用什么方法接上

楼主(2017-08-08):
热风枪的发热丝断了,用什么办法连上比较可靠。想用接线鼻子夹上,担心钳子夹不紧,大家有接过电热丝的吗,用什么方法接比较好

换发热丝更麻烦,原来的两头是熔接的,或者只能整体换了?

网友A:
用针头的钢管压合。

网友:
冷压端子后面那截。估计用不了多久

网友:
绞接就可以了

网友:
应急就互相拧5/6个劲就行,想牢靠的话就换掉整根电热丝,因为连接后的电热丝更短,功率更大,所以更快烧断。

网友:
试试看:铜铆钉压接

网友:
水平方向铰接,铰接距离尽量的短,但是一定保证铰接的地方要瓷实,用两把尖嘴钳子夹着拧。

网友:
铜铆钉铆钉压接的方法可行,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拉弧焊接,以前用这个办法接过2000W电炉丝效果较好,但是比较麻烦。

楼主:
谢楼上各位,找个这样的铜鼻子试一下

网友:
加点硼砂试试。

楼主:
硼砂怎么用,我看是焊接时候当助焊剂,我要接的是热风枪的发热丝,缠在云母架上的发热丝。用硼砂是不是得用气焊?

网友:
五楼说的方法不错。用绞接都不牢靠,接触电阻大,很快又会坏了。

网友:
以前用电炉子时经常烧断后就是拉弧焊接,如果加点儿硼砂效果可能更好

网友:
断头三毫米的位置打对折,电子市场找个铜铆钉, 插进去夹紧 完事,   热风枪没那么脆弱的,  实在不行买一套芯子也不贵呀。 那么折腾

网友:
断头用刀刮除氧化膜后先套上一个除去了铁芯的铝拉钉外套,再绞接好断头后套上拉钉套,用锤子一砸就行了。

楼主:
今天去卖电线的地方想买接线鼻,不过都太大了,明天在去看看。
一套原装的发热芯要100多,有点舍不得
铜的应该比铝的好吧

网友:
  断处穿入铆钉、接线鼻子后压接;原先的瓷接头穿入压接也很好用!

网友:
熔接比较可靠

网友:
热风枪工作时温度比较高,铜在高温空气中很容易氧化。铝还相对稳定一些。
感觉用铜压接可能寿命不长。

楼主:
买了几个线鼻子,用钳子压上了,试了一会还行,看能坚持多久了。反正用的也不多

网友:
楼主有毅力,要我可能就另淘个二手的用了,新的会嫌贵

网友:
用氩弧焊把断了的地方焊接起来

网友:
学习了 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
用铜铆钉接就不错,我试过,挺好的。

网友:
小型电阻对焊机是你不二的选择!

网友:
铰接只是临时用一下可以

网友:
铜鼻子一高温就很容易氧化,很快就会接触不良!

网友:
用个细铜管管两头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针头的钢管压合。

有道理。支持你。用医用针管的粗点的针头截一段,套住搭接的电热丝两头后用锤子一砸就牢靠了。针头是不锈钢的不会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