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07表头求教

楼主(2017-08-08):
上次求教坛里关于7106表头问题未果,再反复检查,感觉pcb板也脏,故后在网络上够得二块电流电压表散件,一块电流表安装成功,在安装另一块板后发觉问题,向卖家咨询,一直没有答复,故还是求教于我等喜欢折腾的老家伙坛 请教大家了。
此板卖家讲能自由组合,构成电流表或电压表,发过来的散件是以电流表为主,感觉应该简单,将检测电流的分流电阻拿掉,串一大阻值的电阻就行,这种表头基准就是一200MV的电压表,经过要么分流电阻成为电流表,要么串一电阻成为电压表,但现在就是不行,将分流电阻去掉后,串一经计算得来的250K电阻,不管测量多大电池(1.5V的干电池)显示溢出(显示1,后面没有显示)开始还以为阻值不够,加大到500K,还是这样,请教各位,问题出在哪里?
这就是此电流电压表的图
本感觉简单,去掉R5,在R6处串一大阻值电阻就行,但现在就是不行
这是已经装好的电流表
请教大家了

网友:
很简单,接线错误!把R5换成10K ,再在输入端串电阻吧。(集成电路输入阻抗1000M你怎莫串电阻?)

网友A:
如果要显示0~20V电压,按如下图红圈所示改动。
如果要显示0~200V电压,将图中的R5换成1k,990k换成999k即可。
当然也可以使用其他阻值的电阻,只要保证分压比就行,20V档分压比为0.01;200V档分压比为0.001;2V档分压比为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显示0~20V电压,按如下图红圈所示改动。

如果要显示0~200V电压,将图中的R5换成1k,990k换成999k ...

感谢,一时卡住了,单单接R5,阻值10K是不行的,您提到了分压比,一下子明白了,谢谢,已解决。

网友:
学习了  坛里高手好多

网友(2017-09-16):
高手是很多,好好学习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