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体化电脑花屏的故障怎么解决

楼主(2017-08-08):
我的一体化联想电脑开机时老是花屏,几年前刚买的时候就偶有这种现象,之后发作的频率和程度也越来越厉害,目前想开一次电脑完全得看它的心情。

花屏出现的时候,各种条纹的屏幕慢慢的一幅一幅自动换片,有时经过10分钟左右能正常启动工作,有时则呈现死机状态。这两天好像能正常启动的次数增加,但始终不知关机后的下一次还能不能上来。请各位高手确诊一下问题何在?

网友A:
真佩服你能忍受几年,,花高价买品牌机图的不就是它的售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佩服你能忍受几年,,花高价买品牌机图的不就是它的售后吗。

不是不能用,前两年发作不频繁,找售后也没解决了。系统软件/显卡/硬盘都有可能,但没法确诊。
今早又发作了,开机后机器自己刷屏了大约20分钟然后就启动了,弄得我去早市都没关机,让他休眠。

网友B:
首先有没有其他外接显示器的 接口比如vga,hdmi链接外接显示器如果没问题就是显卡好的,那么换屏线试试,说实话你这花屏,屏线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有没有其他外接显示器的 接口比如vga,hdmi链接外接显示器如果没问题就是显卡好的,那么换屏线试试,说 ...

谢谢思路,有机会我换接个显示器看看。我想屏线如果有问题机器不会自己变好吧?所以我分析硬件的硬故障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同楼上.屏线可能性最大.拆开把屏线擦擦再装上或换新屏线.也就是主板到屏的排线.还有个问题就是显卡风扇

谢谢思路,显卡风扇可以看看。关于屏线,我想屏线如果有问题机器不会自己变好吧?所以我分析硬件的硬故障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判断是接触不良的问题,屏线接触不好、芯片虚焊都有可能。

网友D:
有死机状态,也不能排除硬件问题。不可靠电子器件受温度常常受温度影响,出现类似故障,一般花屏不是软件问题。GPU都集成到CPU里,只能将就着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死机状态,也不能排除硬件问题。不可靠电子器件受温度常常受温度影响,出现类似故障,一般花屏不是软件问 ...

一直没有打开它进行处理,但我分析它是软件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花屏一般都在开机时出现,花屏出现时机器缓慢以某种条纹一副副地刷屏幕,直到若干分钟(大约在10-20分钟)以后进入黑屏状态,但是一般进入黑屏状态后动一动鼠标机器就能启动了。而在花屏期间如果乱敲键盘或鼠标,机器往往会真的死机,这时只能硬关机才能让电脑断电。综合这种状态我觉得可能是操作系统不完善,有的时候按照正常程序启动,有的时候就进到错误的程序段,这可能就是对显示器进行全面低级检查的程序。因为操作系统是win81,我觉得很可能是操作系统不靠谱所致。但由于我无法自己升级修改操作系统,所以才让此电脑带病工作这么多年。

网友D:
根据你说的情况,重做个系统吧,Win8没用过,据反应不如win7好用。管什么品牌机就是一个售后问题,我的两个笔记本带光驱,随便拿个G 版光盘,运行还好。比较烦的就是是否有驱动,如果没有就找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你说的情况,重做个系统吧,Win8没用过,据反应不如win7好用。管什么品牌机就是一个售后问题,我的两个 ...

谢谢 ,待有机会的时候更换操作系统看看,现在就这么对付着。

其实我家里的电器都比不上人家新潮,但它们出现问题我基本都解决了,虽然可能处于带点小病的工作状态却不影响我的使用,因此总是拖后更新换代的时间。

网友:
一体机有毛病不方便检查 啊

网友:
如果是集成显卡,内存接触不好也会花屏

网友E:
说下配置,最好来一张鲁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下配置,最好来一张鲁大师

没有鲁大师,就这么将就着用呢。

网友F:
会不会是显卡部分的电阻受潮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是显卡部分的电阻受潮  ?

已经将就用了几年啦,最大的失策就是没有在保修期内让联想彻底解决问题。每次它们能敷衍则敷衍能推就推,终于让它们给拖出保修期了。据此现象来看是该机某些方面存在先天不足,我目前判断是操作系统的问题。

网友(2017-09-19):
花屏,如果花屏死机了,就先检查一下内存,如果花屏,但不死机,就检查一下视频输出设备

网友(2017-12-06):
液晶屏故障 一般是显示器逻辑板出了问题

网友:
集显估计是北桥了。

网友:
檫下内存条试一试看 不行的话 就要考虑下显卡了

网友:
我认为,先按照型号问下百度  看看有没有同病。其次再上个图片 一起讨论

网友(2018-12-23):
有死机现象那就应该与内存条问题有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