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车机电源

楼主(2017-08-08):
前几天天气下雨,闲的没事,做了个车机电源,很简单。找一个100瓦左右,初级输入220v,次级多少v无所谓的环型变压器。要中间孔大一点的,然后用2.5平方的软铜钱,在变压器中间孔穿,先穿几咂,量一下电压,根据咂数和电压的比值计算出需要多少咂,一次绕够就行,交流输出电压在9.5v到10v之间就行。然后接上整流滤波电路就好了。这个超简单但效果不错。

网友A:
车机最难搞的是外壳,家里也有台车机,尾插、电源都做好了,就是外壳没做,无从下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车机最难搞的是外壳,家里也有台车机,尾插、电源都做好了,就是外壳没做,无从下手!

兄弟,外壳去淘宝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外壳去淘宝看看啊

谢谢朋友回复,诚谢。我的那款车机工作是感觉发热比较厉害,准备做个金属的盒子!

网友:
淘宝看看,什么都有

网友:
又见三菱机,可惜我的坏了CPU挂了声音做工真的比棒子货强不 少

网友C:
这个电源你要用到哪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你要用到哪里去?

汽车cd机啊,在家里用

网友:
好主意!为你点赞!加分!

网友:
我的车机电源用电源适配器12V, 5A,就很好用,

网友:
音箱不错,用上了同轴喇叭。

网友:
很好,简单实用!车机电源一般只要供电电压10V到14V大多都能工作,电源主要是储备功率大一些,用起来不发热就行。

网友:
楼主手动能力果然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