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个旧电筒

楼主(2017-08-09):
  手上有一个看上去不错的旧电筒。是用两节AA电池,但灯泡已经烧了。这样的旧电筒的灯泡已经无处找

寻。所以放在一边已经很久了。最近翻岀来觉得放在那里太可惜了。是否可用LED修复呢?
  这电筒的灯泡又长又细,很不好找。开始找了一个一般的白光LED,用锉刀把它的外径锉小。电池还是用

两节AA电池,但亮度不够。一想也是,这些白光LED电流也只在20mA左右功率很小。果断放弃。
  那只有找大功率LED了。但一般大功率LED体积较大,开始想用手机的LED,但为一电筒去拆一手机,不值

得吧?后来家里一LED照明灯坏了,量一下LED是好的。大约算了一下每只LED是400mW。于是就用上面的LED

造了一个灯泡。把电池改为用一节14500的锂电池,LED上串联一个5欧姆的电阻。完成后感觉还可以。就是

聚焦不太好,无办法了。也只有这样了。

网友:
巧手艺,修复了ᅳ个手电筒,

网友:
亮度怎样

网友A:
拆一个灯,救活一个手电

楼主:
感觉跟原来灯泡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一个灯,救活一个手电

是啊,这个灯原本我想把它修好。但把它接入交流高压,测量了很久振荡线圈初级巳有高压直流电。次级线圏却什么也没有。测量振荡管好像也没坏。修这东西没什么经验,看上去电路还挺复杂的。所以最后也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跟原来灯泡差不多。

多少流明的

网友:
也只有这样了。

楼主:
对不起!我沒有测亮度的仪器。

网友B:
找一个3W的LED就可以了,要注意的是散热!

网友:
这可以的,心灵手巧!

网友:
不错很有启发以后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3W的LED就可以了,要注意的是散热!

3W的LED体积较大,用它光杯就要改动。我这电筒是靠光杯的压力做开关的,我不想改动太大。

网友C:
聚不了光也只能当个灯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聚不了光也只能当个灯使用了

也差不多是这样吧!徊有时修理东西,机箱有些地方较黑也可用到。近距离应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不谈改的效果,能完成就值得鼓励。

网友:
不错,废物利用就是好的

网友:
灯泡已经烧了。这样的旧电筒的灯泡已经无处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手电看上去也不古董

是的好像也是2000年后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款式还是挺新的,

是啊!但现在的电筒都改LED了。无灯泡卖,也只有跟着改为LED。

网友:
可以的,心灵手巧!

网友E:
找个小铝片垫LED下面散热最好了吧。不然烧灯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个小铝片垫LED下面散热最好了吧。不然烧灯珠的。

谢谢提醒!LED是从灯泡拆的。本身已有散热片,我只是把它改小了(原来是两面LED,另一个我把它拆了)。但使用感觉还可以。

网友F:
支持折腾,不过这个电筒没有什么修复价值了

楼主(2017-09-08):
引用 网友F:
支持折腾,不过这个电筒没有什么修复价值了

这种电筒当时还是滿贵的。

网友:
很好 很强大!

网友(2017-10-11):
这个手电筒很漂亮

网友G(2017-12-25):
旧物利用,这是矿坛的最大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旧物利用,这是矿坛的最大乐趣。

谢谢!矿坛,就是大家有共同的乐趣。

楼主:
谢谢支持!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2018-04-29):
拆一个灯,救活一个手电,很有启发以后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