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手机上传图片一事

楼主(2017-08-09):
大师们好。本人电脑小白。想把手机图片上传到电脑上。不知如何操作?请大师赐教。多谢了。(电脑是联想的。手机是华为的。)

网友(2017-09-27):
直接连电脑

网友A(2017-08-09):
装个华为手机助手,数据线。连接电脑

网友:
用手机助手即可解决。

网友:
qq直接发送到电脑,比什么xx助手方便多了。

网友:
同意楼上,还是qq等软件方便一些,速度也不慢。

网友B:
电脑和手机都有你的QQ ,那就能直接电脑和手机互相传送
还有就是把手机里图片弄到手机里的的TF小卡上面,然后取出手机里的的TF装读卡器,插电脑。TF装读卡器外面卖5到10元/个。TF卡,8G的卖20-30元/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和手机都有你的QQ ,那就能直接电脑和手机互相传送
还有就是把手机里图片弄到手机里的的TF小卡上面, ...

谢谢关注。有点复杂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华为手机助手,数据线。连接电脑

手机助手如何按装?真的不会。请赐教

网友C:
手机发电子邮件( E-mail),附件带上图片。
上电脑从电子邮件下载该图片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有点复杂弄不好

电脑和手机分别下载和安装QQ,用你的QQ号上QQ,没有QQ号的注册一个,你注册,它就发你一个QQ号码。上了电脑的QQ,就能把你手机里的照片传到电脑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和手机分别下载和安装QQ,用你的QQ号上QQ,没有QQ号的注册一个,你注册,它就发你一个QQ号码。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发电子邮件( E-mail),附件带上图片。
上电脑从电子邮件下载该图片即可。

多谢

网友D:
干嘛那么复杂?用数据线直接连电脑读取就行,什么助手之类的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嘛那么复杂?用数据线直接连电脑读取就行,什么助手之类的都不用。

您这个最简单,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干嘛那么复杂?用数据线直接连电脑读取就行,什么助手之类的都不用。

哈哈,用数据线直接连电脑,许多情况下是找不到手机,还有许多情况下,会要求你安装助手类软件,或者不经过你同意就给你安装一大堆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