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采用三极管接法的6P15小功放

楼主(2017-08-09):
      承蒙两位矿友支持,我手上才拥有了几对6P15,据说用这管子做小功放效果很不错。于是,我很想趁做完8灯FM立体声调谐的机会,顺便验证一下该管子的实际效果,决心做一台双声道小功放。开做前,我阅读了不少有关6P15的应用电路,终于一张属于自己的电路原理图,慢慢地从脑子中清晰起来。DIY就是图个快乐的过程,想好了就开做吧!
      今天先将机器的制作过程图片发上来,明天再发声音效果视频,是好是差请您自个判别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有焊接强迫症。。。其实走线不用太直,互相接触不到就够了。。。

      在下以为,DIY这东西就如同吃饭,把饭嚼细咽下,味道好,肚子一定饱,但不嚼咽下,肚子也会饱,可味道就少一点。经常听医生说,吃饭要把饭嚼细再咽下,这样才有好的营养,对身体才更有好处。都是吃饭,结果却不一样,咱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喜欢慢嚼细咽,你懂的。

楼主:
      用与之匹配的8灯电子管FM立体声调谐器作音源,收听效果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 ... m=a2hzp.8253869.0.0

网友B:
6P15抑制栅极接屏极可能有点危险,最好量一下电流。抑制栅极耗散功率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楼主做一款6s6的小单端~~~~~~~~~~~~

     哈哈!有机会咱一起做

网友D:
这个图怎么感觉复杂呢?
真漂亮,这做收音机的手捣鼓功放看来是小菜一碟啊!

网友:
非常不错养眼。楼主的制作各个是精品!

网友:
陈老师又有新作品,带调音的!

网友:
很好的工艺,制作能力强大,学习了。

网友C:
期待楼主做一款6s6的小单端~~~~~~~~~~~~

网友:
制作精良,构思镇密!向高手致意!

网友E:
输出牛自制还是那里的?效果如何?

网友:
同问;另外,带音调整电路,人为修饰音色。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牛自制还是那里的?效果如何?

来了,牛牵过来了,请您过目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479739-1-1.html。至于它的出声效果,我想明晚您再回来看时,您就知道了。

网友A:
貌似有焊接强迫症。。。其实走线不用太直,互相接触不到就够了。。。

网友:
制作精美,好牛好声音。

网友:
功率有多大?声音怎么样,和6p14比哪个好?

网友:
功夫得了。

网友:
带音调的,这个厉害了

网友F:
请老师再给一个没有音调电路的相对简单的电路图供我等低手仿制吧。。。正好手上有不少6P15呢,感谢咯

网友G:
两级电压放大噪音方面需要特别注意,看电路图是扼流圈加灯丝中点接地,陈总这边还什么特别的方法降低低噪吗

网友H:
没看到 你电感旁的电位器 在图纸那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老师再给一个没有音调电路的相对简单的电路图供我等低手仿制吧。。。正好手上有不少6P15呢,感谢咯:victo ...

要使电路简单的话,如下图:将红线内电路略去,按照绿线的指示连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看到 你电感旁的电位器 在图纸那个位置

管LED电平指示调整的,您细心看就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级电压放大噪音方面需要特别注意,看电路图是扼流圈加灯丝中点接地,陈总这边还什么特别的方法降低低噪吗

简单地说,我在以下方面做足文章:电源,接地,屏蔽,布局,选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怎么感觉复杂呢?
真漂亮,这做收音机的手捣鼓功放看来是小菜一碟啊!

相比做高频的东西,玩这个的确要简单许多,我完成这个小功放只要三天,而制成那台8灯FM立体声调谐器却需要三周。但,要做好这些机子,其实都是不容易的。

网友I:
对于楼主来说小菜一碟而已。

网友J:
C01换成100uf以上,去掉C02和L03,试试。

实际上滤波电容大于200ufX2,底噪几乎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6P15抑制栅极接屏极可能有点危险,最好量一下电流。抑制栅极耗散功率有限。

没问题,不超,详看阴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6P15抑制栅极接屏极可能有点危险,最好量一下电流。抑制栅极耗散功率有限。

没问题,不超,详看实测的阴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于楼主来说小菜一碟而已。

哈哈!谢谢白版!您过讲了,这碟菜也不好做啊,还是要认真对待。

楼主:
     小功放的听评情况:
     视频链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 ... m=a2hzp.8244740.0.0

音源是用一台TASCAM

楼主:
引用 网友J:
C01换成100uf以上,去掉C02和L03,试试。

实际上滤波电容大于200ufX2,底噪几乎为零

您的判断正确,的确如您所说的,机器安静得出奇。

网友K:
电源牛如果用黑色哑光漆喷上就更好看了

网友L:
高人做的真漂亮  而且各方面很讲究的  不失真功率有没2W??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的判断正确,的确如您所说的,机器安静得出奇。

请教:
图中那个有很多兰色筒状的机器是什么?

网友M:
特意等到听完声才回帖,请问陈老师是用啥设备录制的视频?感觉不像是手机,音频还是立体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源牛如果用黑色哑光漆喷上就更好看了

您说的很有道理,可惜这种亚光工艺我不会,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
图中那个有很多兰色筒状的机器是什么?

这是一台完成在前的8灯FM立体声调谐器。

楼主:
引用 网友M:
特意等到听完声才回帖,请问陈老师是用啥设备录制的视频?感觉不像是手机,音频还是立体声的。

我用的是华为美腿8拍摄的,是有立体声录制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L:
高人做的真漂亮  而且各方面很讲究的  不失真功率有没2W??

有关这个机器的输出功率,请细看示波器上的幅度值指示,您换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很有道理,可惜这种亚光工艺我不会,只能这样了。

现在有卖哑光自喷漆,五金店和马云那里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使电路简单的话,如下图:将红线内电路略去,按照绿线的指示连接即可。

非常感谢!!!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做出来的个个都是精品!大大的赞

网友N:
精品啊,我也想仿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样啊,牛逼!人家知道你喇叭多大?你那波形看着很清楚吗?

有音箱的型号,我去找给你看看几瓦

网友P:
引用 楼主:
哈哈!有机会咱一起做 。

6P15三极管解法比较细腻些,我原来用5670推6P14中间加音调效果很不错,请问下470K的电位器从哪买的是小日本的吗,国产的都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样啊,牛逼!人家知道你喇叭多大?你那波形看着很清楚吗?

淘宝上写这音箱是20-120W,4欧,分频点是2.8K,灵敏度90dB

网友Q:
引用 网友N:
精品啊,我也想仿一个

问一下楼主: 输出变压器是5K:4R的吗?   是否可以用电子管红灯机的输出?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样啊,牛逼!人家知道你喇叭多大?你那波形看着很清楚吗?

不好意思,请把您的头少仰望几度,您就会看到贴上明明写着喇叭6.5寸,4欧,示波器上清楚显示幅度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Q:
问一下楼主: 输出变压器是5K:4R的吗?   是否可以用电子管红灯机的输出?    谢谢。

是的,红灯机很多种,虽然都可以用,但因有些型号的功率似乎小了点,对低频的还原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P:
6P15三极管解法比较细腻些,我原来用5670推6P14中间加音调效果很不错,请问下470K的电位器从哪买的是小日 ...

是的,我用的是小日本的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现在有卖哑光自喷漆,五金店和马云那里都有。

多谢兄弟的指点,有空时我去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兄弟的指点,有空时我去学习学习。

指点谈不上,我应该向您多学习学习。

网友R:
引用 网友P:
6P15三极管解法比较细腻些,我原来用5670推6P14中间加音调效果很不错,请问下470K的电位器从哪买的是小日 ...

确实是这样,我用的国产电位器也是用一段时间,甚至刚开始用不了几天,就出现接触不良的问题,真是头疼,又担心网上卖的那种ALPS也不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与之匹配的8灯电子管FM立体声调谐器作音源,收听效果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2M ...

麻烦老师给发个电位器的连接,我没找到哪儿有卖小日本的470k的电位器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R:
确实是这样,我用的国产电位器也是用一段时间,甚至刚开始用不了几天,就出现接触不良的问题,真是头疼, ...

我现在用的电位器全是小日本的国产根本的不行误差大不说新的电位器三个月就完蛋,国内怎么连个电位器也就造不好呢

网友S:
引用 楼主:
小功放的听评情况:
     视频链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1NzYxMjk0MA==.html?spm=a2hz ...

仔细听了录音。失真听不出,和晶体管OTL声音差不多,缺少传统的“胆味”。说起“胆味”,就是电子管机播放女声最容易感受到的“甜美”感,圆润感。

您的机子做的不错,工艺是一流的。电声指标也非常好。但是常听胆机的人,还是能够比较出所谓的“胆味”的。建议去掉2M副回授电阻,听音音量为总引音量的1/3。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与之匹配的8灯电子管FM立体声调谐器作音源,收听效果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2M ...

师傅,这套搭配看的我眼都蓝了,直冒贼光,敢告诉我你家在哪吗?
我觉得那台收音机可以开发的很成功,可以量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仔细听了录音。失真听不出,和晶体管OTL声音差不多,缺少传统的“胆味”。说起“胆味”,就是电子管机播 ...

那就麻烦仁兄再听一下这个视频的录音:http://m.youku.com/video/id_XMjk ... D1475705%26page%3D4,它究竟是胆味还是石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师傅,这套搭配看的我眼都蓝了,直冒贼光,敢告诉我你家在哪吗?
我觉得那台收音机可以开发的很成功,可 ...

您要是想做这样的机器,我可以提供一些帮助,这样您就天天有它陪伴,用不着到我家里来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要是想做这样的机器,我可以提供一些帮助,这样您就天天有它陪伴,用不着到我家里来啦✌。

好好好好好好,就这么定了。
我打算做多种单端胆机,您就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要是想做这样的机器,我可以提供一些帮助,这样您就天天有它陪伴,用不着到我家里来啦✌。

仔细听了,现在明白了。你的录音环境有小问题。屋子大而空旷,有一定轻度回升,影响录音效果。由于这种回音存在,导致现场听与录音有较大差距。

录音对回音比较敏感。

祝你成功。

网友:
好手艺,学习了,改天也学着试试

网友:
这变压器的外壳是如何解决的
这里的电解和电阻都很少见。

网友:
陈老师是大老板呀!可以随便在公司玩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现在用的电位器全是小日本的国产根本的不行误差大不说新的电位器三个月就完蛋,国内怎么连个电位器也就 ...

用心做事才能做好,用一颗浮躁的心怎么能做出好的产品!

网友:
小机精品,构思的不错

网友:
不喜欢用阻值太大的电位器,一来干扰声大,二来RC时间长了线材的电容效应就明显了。所以只要是音源带的动,一般电位器都用4.7K的,信号线用75-3的射频同轴电缆。

网友:
很好很强大,哈哈

网友:
手工很好。布局美观工整。
用料也不错,

网友(2017-10-29):
近日要做这个收扩机了又来看一遍这个贴子,认真细看了一遍电路图

网友T:
漂亮啊,好心动,之前想过要买现成的材料做个胆机,但是据说真空电子管里面的吸气剂有毒还是没入手,万一要是不小心弄破了就不好玩了,不知道是真是假

网友:
引用 网友T:
漂亮啊,好心动,之前想过要买现成的材料做个胆机,但是据说真空电子管里面的吸气剂有毒还是没入手,万一要 ...

里面有点水银是真的,不容易破的,你放着好好的,它不会破的
马上要出一款PCB款的

网友:
老师的作品真是亮!!值得学习。

网友(2017-11-29):
引用 网友U:
楼主为什么不直接用三极管呢,非要把五极管yan成三极管

        6P15是最初是俄国佬设计制造的,不是音频放大用的电子管,是用于电视机的视频的,五级管接法内阻大,改三极管接法内阻适应
常用的5K输出变压器

网友:
高人就是高人,带高低音调的,做工如此精妙。

网友:
高。高。实在是高。。。。。。。。。。。。。。马家盒子。一网打尽。

网友V:
请问老师,R210和R110 2M电阻的作用,我孤陋寡闻了,看一般的单端机中较少这种应用。

网友P:
引用 楼主:
那就麻烦仁兄再听一下这个视频的录音:http://m.youku.com/video/id_XMjk0ODQzMjMwMA==.html?spm=a2h3j. ...

那个5段电平表在哪买的我没找到呢

网友:
输出变压器初级怎么还并联着点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V:
请问老师,R210和R110 2M电阻的作用,我孤陋寡闻了,看一般的单端机中较少这种应用。

是交流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P:
那个5段电平表在哪买的我没找到呢

哈哈,找不到就对了,是我自己打板做的。

网友(2018-01-16):
图中RV103和RV102是联动的么?

网友:
图中RV103和RV102是联动的吗?

网友:
图中RV103和RV102是联动的吗

网友W:
图中RV103和RV102是联动的吗·

网友:
什么情况·· 提示错误 怎么发出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W:
图中RV103和RV102是联动的吗·

你说的这两个不同联,而是两个声道的音量、高音、低音分别同联。

楼主:
重复,删除。

网友:
这做工,真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两个不同联,而是两个声道的音量、高音、低音分别同联。

那就是说每一个声道分别有音量 高音 和低音三个电位器是吧

网友(2021-11-02):
请教一下 陈老师 输出变压器 是DIY的还是  产品。。谢谢啦  晚上好
   想做一台、、菜鸡哦

网友(2021-12-25):
某以为,胆FM只是情怀

网友:
图纸我下载了,准备找找材料自己也弄一个

网友:
学习借鉴一下,正好朋友送了4只6p15,4只6p1,4只6j1,6n1/2各2只,准备鼓捣呢。

网友:
这几个电位器(音量,高音,低音)都是470K,改100K有什么影响么?

网友X:
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按照楼主的电路搭了一个,但是一个声道的阴极电压达到了12伏,,3脚约7伏,另一个声道正常,包括管座都换过了,查找不出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两个声道对换管子也是如此,手头有4只15屁换上同样。请楼主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X:
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按照楼主的电路搭了一个,但是一个声道的阴极电压达到了12伏,,3脚约7伏,另一个声道 ...

很有可能是栅极上的耦合电容 ,在高压作用下,有轻微的漏电所致。这个电容绝对不能漏电,换个确定好的电容试试。

网友X:
引用 楼主:
很有可能是栅极上的耦合电容 ,在高压作用下,有轻微的漏电所致。这个电容绝对不能漏电,换个确定好的电 ...

承蒙指教,谢谢。确实如此,就是它的问题,测量容量正常,又没有别的手段测量,找个电容代换后电压正常了。

网友Y:
很少看到带音调的胆机电路,正常听音时音调用处不大,小音量时开大高低音效果非常好!喜欢小音量听音的可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Y:
很少看到带音调的胆机电路,正常听音时音调用处不大,小音量时开大高低音效果非常好!喜欢小音量听音的可以 ...

类似于P1,6P14,6P15这样的管子,都属于是小功率管,而且又是单管单端的工作模式,自然是一种典型的小功率放大器,你想要大音量,它还不同意呢。所以,设音调电路对它还是有好处的,就如同吃烧饼油条,最好再来一碗豆浆或馄饨,这样的感觉会更好的道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X:
承蒙指教,谢谢。确实如此,就是它的问题,测量容量正常,又没有别的手段测量,找个电容代换后电压正常了 ...

谈不上指教,制作一般的电子管功放都不复杂,电路简单,元器件少,频率很低,就那么一点技术含量,选用质量可靠的元器件就行了。

网友(2022-05-25):
这个小胆机声音听着真不错

网友Z:
请教一下那个2兆Ω电阻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Z:
请教一下那个2兆Ω电阻起什么作用?

这是一个电压负反馈电阻,主要作用是滤除幅度较高的干扰信号。

网友:
楼主得机子做得真好!请问LED电平表是怎么弄得呀?

网友(2024-03-27):
引用 楼主:
在下以为,DIY这东西就如同吃饭,把饭嚼细咽下,味道好,肚子一定饱,但不嚼咽下,肚子也会饱,可 ...

除了肚子需要,心理也需要,心理更多的来自咀嚼体验,多感官加入,全方位体验......嗯,舒服,够味,还得咂咂嘴,赞许一下......生活的态度。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