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998、BF998R等区别在哪里?一般中短波收音机选哪个?

楼主(2017-08-09):
最近也想使用BF998双栅场效应晶体管做收音机的混频及中放。去某宝一看,有BF998,BF998R,BF998WR,傻眼了,价格相差也比较大。我该选哪个呢?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请用过的老师指教。谢谢!

楼主:
另外,如果用转直插的转接板,哪种尺寸的合适?

网友:
只是封装形式不同,方便线路板布线用的,性能参数则没有任何区别。
BF998(R)是SOT143(R)封装,BF998W(R)是SOT343(R)封装。

直插使用的话,引脚用细一些的电阻腿分别焊上就行了。

网友:
带R后缀的与不带R后缀的,是管脚布局相反。

网友:
可以用洞洞板,裁成3×4个洞洞大小,把998焊在上面,用弯脚排针引出线即可,
记好引脚,用热缩管封一下,像个小厚膜板子。

祝998电路早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