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师们 柴油车 12V电压不稳后加装的 LED 日行灯 阅读灯总是烧坏 怎样简单改装一下

楼主(2017-08-09):
是不是能在 LED 灯 接线处 串电容或电阻, 阅读灯 大概 2W 日行灯 是 18W.

网友:
电压不稳,首先要修理好这个问题,如果确实不想修理,那你要稳压器

网友:
灯前面挂个稳压,比如dcdc,,

网友:
接个稳压器。保险丝。

网友:
建议买带驱动的led灯,比如我买的用在电车上的,输入在12-100V,用着省心

网友:
加装稳压

网友:
加电瓶,上充电控制,从电瓶接电

网友:
   你的这些LED灯估计不是恒流源的吧

网友A:
在发电线圈装个稳压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发电线圈装个稳压器好了

感谢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先从简单的尝试。。

网友:
LED需要恒流,而不是恒压,LED电流在恒压的情况下,也会随着温度升高而升高,最终恶性循环,导致烧毁

网友:
柴油车用12V的不是很多,多数是24V的,如果是12V的,建议你把发电机调节器换掉

网友(2017-09-16):
这个车顶帐篷不错,

网友:
制作带驱动的恒流源对LED长时间照明有保障!网上这种东东很多,价格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