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坛以来第一部机

楼主(2017-08-09):
用的0.2左右的漆包线,绕的是多了点……筒径7.5cm,377的可变,收FM应该绕多少圈?像老师傅请教,没有基础,瞎鼓捣的,接10米斜天线能收到两个台,但是混在一起的。

楼主:
随便组装的

网友:
请上电路图和实物照片,以便大家交流。

楼主:
咦,图片我上传了啊,怎么没有

楼主:
收fm用多少的可变合适?

网友:
请先上电路图和实物照片,以便坛内老师对症下药尽快解决!

网友:
主观感觉线圈是不是多绕了些,有没有测量一下电感量是不是符合要求。

楼主:
按坛里的各种计算公式算了下好像要绕这么长

网友:
做的也不错工艺不错

网友A:
矿机做的精致漂亮,可变质量很好,只是参数不大对,看线圈电感量很大,好象谐振到长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矿机做的精致漂亮,可变质量很好,只是参数不大对,看线圈电感量很大,好象谐振到长波了

是计算到长波的,拉十米裸铜斜天线,两头陶瓷绝缘,只能收到两个混在一起的台,应该是儿童频道,连接线我用的高频屏蔽线,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在七楼楼顶拉天线基本没声音,接专用的地线也没用,这东东对地线要求很高,打到泥土里就能出声,总感觉哪里不对……

网友B:
我用收音机的长波频段收听也是两个台混合的,您收到的是不是长波频段?

网友:
  做工很好!

网友:
羡慕嫉妒啊,什么时候自己能做一台。

网友:
做的很漂亮能收几个台

网友:
学习一下,将来希望自己也有一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收音机的长波频段收听也是两个台混合的,您收到的是不是长波频段?

我用德生PL600收听整个长波段,一个电台也没有。不知您收听到的频率是多少?谢谢!

网友:
目测用0.20mm的漆包线在直径7.5cm的圆筒上绕了这么多圈,377P的可变,谐振频率很低,不会收到中波段,更不会收到超短波的Fm波段。还有:第三图您的可变接法好像动定片连在一起了,是不是短路了,看不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德生PL600收听整个长波段,一个电台也没有。不知您收听到的频率是多少?谢谢!

用sony sw35收听有混台, 7600gr就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377的可变,还想收FM?不太可能啊。

因为现在很多城市的中波都换成FM的......

网友:
看起来很高大上!

网友:
做FM矿机我用的是4-20P的可变,配4匝空心线圈,能收到91.0-104.7的电台,两端应该还各有两个台89.5  107.4没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现在很多城市的中波都换成FM的......

我这也是,中波只有一个台了, 连调谐都不用,天地线接个二极管就能响

网友(2017-10-21):
做工很精,元件布置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