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夏普777收录机

楼主(2017-08-10):
我有台夏普777收录机,放音收音都正常,就是录音失真,只要是录音就失真,录收音机节目,线路输入,双卡转录,都失真。不知道是什么愿意,请教老师们。

网友:
偏磁电路的事,这个机器偏磁震荡器的可调电阻好坏。

网友:
检查链接81楼图片上蓝色磁帽线圈边的两个可变电阻(记得是50K)是否坏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88661-6-1.html

楼主:
谢谢,修好了,是那二个可调电阻坏了,偏磁电路的。10K的可调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