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快克203H显示S E,如何维修?

楼主(2017-08-10):
前段时间在二手区买了一个快克203H焊台,当时自己配的手柄,刚接上也正常,第二次开机就显示S E了,查故障代码是温度传感器坏了,昨天又换了手柄,还是显示S E,基本可以确定是焊台的问题了。我这个焊台应该是高仿的,因为交流输入测量是42伏,并且板子上面显示BONKOTE的字样。

故障:很多时候显示S E,偶尔会显示500多度,但是设置是300度,然后温度会逐渐下降,当下降到300度时,焊咀也热,但是不足300度,可以化锡,但不够热。谁修过这样的焊台,支支招,有可能是那部分有问题?

网友A:
先确认手柄都是好的,手柄线都是通的。其次控制板上的U4(OP07)供电,这个芯片是双电源,+5V, -3.6V。如果电源都正常,那就换OP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手柄都是好的,手柄线都是通的。其次控制板上的U4(OP07)供电,这个芯片是双电源,+5V, -3.6V。如果 ...

多谢了,晚上回家查一下。

网友:
这照片一流! 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手柄都是好的,手柄线都是通的。其次控制板上的U4(OP07)供电,这个芯片是双电源,+5V, -3.6V。如果 ...

已经修复,集成块OPO7在上面测量供电电压是5伏和 -2.5伏,怀疑有问题,拆下以后测供电分别是5伏和 -5伏。没办法装上去测量发现地线与8脚测量时温度显示恢复,然后测量万用表内阻200K,之后直接用200K电阻代替,现在可以正常调温,焊咀温度基本与显示温度一致。至于原理还是不太懂,看脚位图,8脚是地。

网友B:
-2.5貌似低了 减小电阻改到-4.8估计会好 貌似是山寨白光的通病我手上一台白光仿品HFJ03 和这设计一样 也出这种有时不加热 有时温度飙升不控温的问题。淘宝快克203H的高仿控制板和功率驱动板一套才100块钱 。我直接买了一套换了。

网友C:
换个手柄如果坏的~那就是主芯片挂了~你淘宝买一块吧~有的卖高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手柄如果坏的~那就是主芯片挂了~你淘宝买一块吧~有的卖高仿

已经按上面方法修复了,主芯片没坏,用了这么多天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按上面方法修复了,主芯片没坏,用了这么多天都是没问题的。

我买过几十个这种原装的~所以这个知道点,东西是不错的至少

网友:
没有找到根本问题,这样接有风险

网友D(2017-12-09):
我有拆机控制板好多30一片

网友:
要18343225740联系

网友E:
8脚是调op的失调电压脚,是不是op07的失调电压过大?国产op07啊

网友:
学习了,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E:
8脚是调op的失调电压脚,是不是op07的失调电压过大?国产op07啊

说不上,现在仍然在使用当中。

网友:
搞好了有成就感啊

网友(2018-01-25):
引用 网友D:
我有拆机控制板好多30一片

你好一套板子30元吗

网友(2021-03-18):
引用 网友B:
-2.5貌似低了 减小电阻改到-4.8估计会好 貌似是山寨白光的通病我手上一台白光仿品HFJ03 和这设计一样 也出 ...

我的也出se问题,在测电压时,测3,4脚,机子会显示数字29,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测量电阻值能确定手柄的好坏吗?

网友(2022-11-03):
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辛苦你了
学习了额

网友(2024-07-08):
咸鱼好多这种快克203H机身,都是机身烂,S-E也很多,怎么搞的这个产品那么不靠谱?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