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1台旁边公园玩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7-08-10):
两广路延伸快速路贯通后,去491台很便捷,路边的杜仲公园突然新竖立一座高塔,去探访一下。带了一个简易单回路矿机,无天地线,BAT85检波,底端1/3处抽头,365双联拆了变单连,使用1:1小互感器做阻抗变换,16欧耳机串联使用。
收到4个台,最大声720kh, 其他3个台中等音量,1053kh, 1143kh, 1251kh。
远看高塔高度很高,走近看,不知是什么作用,显然不同于基站通讯塔,猜测可能是中波用。过去在网上的中波频率表中看到备注,酒仙桥的804台将迁往双桥的491台,猜测可能是它。如是这样,这里无疑是矿机爱好者乐园,发射塔就在公园里。
有那位矿友认的这是中波天线吗?

网友:
近水楼台先得月,好地方

网友:
很好的活动!

网友:
不是中波天线。

网友:
这是491台中波发射天线

网友:
典型的中波天线就是一根棍。

这座塔看不清头部的天线形状,如果有,更像高频用的。也许只是一个支撑塔,一对中的一半,安装短波天线。

491台我去过,天线非常壮观。

网友:
玩矿机的好去处!

楼主:
感谢各位加分肯定。大家分析的有道理,天线还未投入使用,待日后有发射信号了观察确认。从外形观察,坛友说的对,像是用于高频率的,铁塔外形很像位于皂君庙的北京市调频发射塔。如果东部有调频发射塔,玩矿石收音机就太好了。

网友:
中波天线就是一根竖着的棍,短波才是两个铁塔中间吊一个鳝鱼篓子一样的笼子形。

网友:
中波天线是一个独立的铁架子,四周拉有锚线,大概有100多米高吧?

网友A:
我是个菜鸟,所以想~~
请教各位,中波发射台和中转台的天线有区别吗?是不是外形一样但功率不一样?
我这里有个中波的中转台(转播3个中波台节目),但没有“原始”发射台。
在中转台下用3dq大环显示电流45微安,似乎小了一点。是不是因为是中转台而不是发射台的缘故?
如果在大功率“原始”发射台下面是什么效果,坛子里有人在塔下点亮led甚至灯泡,那是什么级别的电流?

网友:
为何到发射塔旁边玩,这样天线就容易做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个菜鸟,所以想~~
请教各位,中波发射台和中转台的天线有区别吗?是不是外形一样但功率不一样?
我这 ...

级别么,50千瓦塔下,电流240毫安。或者点亮12伏摩托车灯泡。我测过。如果功率更高安培级应该不成问题。

差转台不一定功率小,可能小,可能频率变了。

网友:
进来看看,很壮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级别么,50千瓦塔下,电流240毫安。或者点亮12伏摩托车灯泡。我测过。如果功率更高安培级应该不成问题 ...

这么大的电流?那不是可以长期点灯照明了?
我在转播台下面才45微安,是不是我的机器做得有问题?我是用3dq大环电路。您说的240毫安是用什么天地线?

网友:
365P双联可变电容可惜了,用其中一联就行,何必拆掉一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电流?那不是可以长期点灯照明了?
我在转播台下面才45微安,是不是我的机器做得有问题?我是用 ...

大功率发射塔下照明不成问题,但是那是应该被禁止的,据说会影响功率输出。长期照明行,电台一停播,灯灭。

要看发射功率。如果只有几千瓦,天线又短,电流也大不多少。

我是在北京酒仙桥南十里居发射塔下,大街上玩。天线是街面上到处乱拉的废光纤网线,估计很长,地线是就近的电线杆拉筋。矿机是临时做的带磁棒的,多只二极管并联。测了电流,高达240毫安,也接了小音箱,狂响。  玩大电流只是要证明,矿机的能量就是来自天线。如果信号强,什么矿机都响得要命。

那里的光纤中有一根钢筋,就是导线,发射塔下吸收了电波,与地线之间电压很高,可以直接点亮12伏的摩托车灯泡,可以立即烧毁一只LED发光管,晚上可以看到短路天地线能打出长达1 毫米的火花。大电流在家里不易得到,要离发射塔近,功率要高,天线要高要长。我在老家曾经得到过50毫安电流,现在不行了,发射台降功率了。

玩光纤天线很省劲,不用自己拉,免费的,到处都有。拉筋地线也随地就有,信号强到让你吃惊。找找玩玩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发射塔下照明不成问题,但是那是应该被禁止的,据说会影响功率输出。长期照明行,电台一停播,灯灭 ...

您说光纤和拉筋我都没见过,下次出去玩录个像给大家伙看看。最好是点灯泡的,估计看完录像好多人去酒仙桥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说光纤和拉筋我都没见过,下次出去玩录个像给大家伙看看。最好是点灯泡的,估计看完录像好多人去酒仙桥 ...

俗话说,好景不常在。那是一年以前,满城乱麻似的光纤线到处可见,那里强信号可利用线头有3处,就近就是地线,我发过帖子,鼓励大家赶紧去玩,但是无人响应,不感兴趣,也许是不太相信。    如今城市整改市容,乱麻光纤被清除,难以找到废弃并自由垂下的露头了。

机会不是总有,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没有下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俗话说,好景不常在。那是一年以前,满城乱麻似的光纤线到处可见,那里强信号可利用线头有3处,就近就是 ...

一般来说如果是在天线附近假设比较高的天线的话会造成电台的驻波增加(当然这是超短波和微波的理论,不过我想也适用于中短波),在发射天线附近拉一根天地线的话点亮电灯泡很轻松的(不过也有人去查,因为影响发射机工作)。其实这个东西不神秘,据说用手持对讲机靠近小型节能灯按下呼叫键节能灯都会发亮的

网友:
我一哥们儿的前妻是491台的,原来好像只有短波是在那里,现在是不是有中波了我还真不知道,您在那里收听效果如何?哪天抱着我的梅花电子管机过去试试短波

网友(2017-09-13):
可变电容哪里找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