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自行车,能量回收的装置

楼主(2017-08-10):
现在电动自行车已经普及,最近也做了一台适合自己出行的三轮电动车,想研究电动车能量回收的装置,
大致就是按一个大容量三触点的继电器,切换无刷电机的三根相线,常闭,正常行驶,按继电器按钮,把电机三根线切换到三相整流,在加一个升压模块
给48伏电瓶充电,不知道可行不

不是做广告,就是看这样做可行不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3897254352  这个是DC-DC的升压模块

网友A:
平直的道路上没价值,有大坡道就值得试试了。

网友B:
是个好主意,好像有的电动车已经设计了这个功能,再刹车时或者在下坡道行驶时,电机发电給电瓶充电。

网友C:
入不敷出(类似永动机),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D:
其实功率驱动管内部阻尼管就能起到三相整流,关键是下坡车子拖动电机发出电压不足充不到电瓶里必须升压。

网友:
把继电器与刹车联动,刹车调松点,调整到轻点刹车时继电器动作而实体刹车还未介入的程度。

当你需要减速时轻点刹车,利用电机的阻尼减速,并将减速动能换取的电能充入电池,电动汽车和混动车都是这么个控制方式。

网友:
可以试试,可能收效甚微?

网友E:
没意义!除非你总是下坡!但没有上坡怎能有下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意义!除非你总是下坡!但没有上坡怎能有下坡呢?

还是有点意义的,能回收刹车时的能量。
不用电动自行车,原来一直以为利用电机反拖来刹车同时回收能量,这样的控制方式应该是标配,没想到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意义!除非你总是下坡!但没有上坡怎能有下坡呢?

你是对的。曾经看过一个地铁隧洞的开挖方案,说是两个站点之间设计成先下坡后上坡,可以节省能源,下坡时省力了,可是等到上坡不就费劲了,相互抵消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即使利用刹车的能量,也是起先驱动力作用的能量,还不如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就少加速点,利用滑行节省能量。我骑自行车时都是这样,开始用大力骑。快要到达时逐渐减慢速度,为的是到达后不至于满头大汗,也节省体力。

网友F:
坡道多的会有点用,都是平路的就没什么用了。白浪费块电路板。

网友:
有大坡道就值得试试,平坦路没有必要。

网友:
能量回收,有很多问题不好解决。首先是刹车用的最频繁,最适合回收,但由于是减速运动,速度低到一定程度,发出的电无法充电,刹车又不能失灵,所以,很可能要两套刹车系统;
   如果出门就是下坡----很利于回收,但电瓶是满的,又回收不了,诸如此类的问题多了。我认为,这种回收,可能对很大功率的设备有意义,比如火车、载重汽车等等。

网友:
永动机看起来也是人类永恒的梦想。

网友:
没意义,算你在下坡时充电,靠这么点时间也充不了多少电,平路行驶充电加上摩擦阻力抵不过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入不敷出(类似永动机),没有实用价值。

根本和永动机是两码事,这个想要缓和的刹车和下长坡时用的,一个是节省刹车装置,另一个是发一点电,增加续航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个好主意,好像有的电动车已经设计了这个功能,再刹车时或者在下坡道行驶时,电机发电給电瓶充电。

应该是可行的,昨天晚上,看网络电视,就有一个混动的汽车,利用滑行制动,充电电量增加一个格
只是电动自行车的质量比较小,动能也相对的小一些,发出的电力也是有限的,下长坡,会有一点效果
可以电机经过三相整流后,不经过DC-DC升压,直接经过开关给24伏的电瓶充电,在经过开关给另一半的电瓶充电,这样就不会增加很多的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直的道路上没价值,有大坡道就值得试试了。

是的,下长坡,应该效果比较好,电动车的滑行比发动机的车阻力小,如果需要制动,利用能耗制动,可以省刹车的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功率驱动管内部阻尼管就能起到三相整流,关键是下坡车子拖动电机发出电压不足充不到电瓶里必须升压。

可以直流升压,也可以用开关转换,先给24伏的半组电瓶充电,完了在利用开关转换给另半组充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坡道多的会有点用,都是平路的就没什么用了。白浪费块电路板。

具体算算比直观感觉靠谱,算一下:

假设车和人总质量100Kg,每次刹车速度由5m/s(18公里/小时)减为1m/s(3.6公里/小时),回收这点动能为电池充电。

刹车初始动能  E1=mv^2/2=100kg*(5m/s)^2/2=1250J
刹车终止动能  E2=mv^2/2=100kg*(1m/s)^2/2=50J

刹车时可回收的动能 则为1.2KJ,发电、转换、充电这套“程序”走下来按效率50%算,每次刹车可回收0.6KJ的电能。

以48V电池、每个充电周期折合有100次这样的刹车为例,可回收60KJ的电能。按行驶时电机平均功率200W算,能多跑5分钟。
或者说电池容量等效增大了0.35AH,相当于节能3.5%。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具体算算比直观感觉靠谱,算一下:

假设车和人总质量100Kg,每次刹车速度由5m/s(18公里/小时)减为 ...

是有能量可回收,但太少了!

网友D:
这个不要凭想象,也许电机阻尼很大下坡跑不起来车速不稳而且造成电瓶不平衡。还是增加升压设计一个不管多大坡度,大坡小坡都能按照设定的恒速行走。

网友:
回收这丁点电,远远不够成本的,看着用市电充电都要充那么久才充满,就靠那丁点下坡发的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要凭想象,也许电机阻尼很大下坡跑不起来车速不稳而且造成电瓶不平衡。还是增加升压设计一个不管多大 ...

靠下坡发电不准确,准确的说是回收刹车时浪费的能量。
您的设想是电机只有拖动和发电两种状态,这样的话车辆跑起来阻力比较大,不需要减速时只要不供电也会快速减速,这样不太好。
控制系统应设计成刹车触发,无论什么路况,只要踩刹车,电阻尼优先于机械刹车介入,回收刹车动能。下坡时也是如此,不踩刹车时电机与系统脱开,只相当于一个轴,车辆“自由”滑行,只在须要减速而踩刹车时,电路才闭合,利用电机阻尼减速。

网友H:
有这样的电动车,以前骑过,貌似小刀什么牌子的,刹车开关控制,先是电子刹车,就是能量回收,再用力握刹车才是刹片刹车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有这样的电动车,以前骑过,貌似小刀什么牌子的,刹车开关控制,先是电子刹车,就是能量回收,再用力握刹车 ...

这叫什么eabs,新世纪电动车上有,刹车捏一半时,控制器内部电子刹车动作,现象就是电机哼哼一下,转速骤降,再刹车捏到底。
至于能量回收,不知道咋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叫什么eabs,新世纪电动车上有,刹车捏一半时,控制器内部电子刹车动作,现象就是电机哼哼一下,转速骤 ...

宣传彩页说明了,刹车时利用电机发电,反充电瓶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宣传彩页说明了,刹车时利用电机发电,反充电瓶的。

我那小电驴子,12AH48伏的电池组,跑出去30公里上下,然后就不敢再试了,怕到时候没电回家,不知道这个能量回收起作用的话,能跑多少公里

网友:
这点电就不要去省了,制动本身就是一个能量使用的过程,一点都谈不上浪费。如果非要节省/回收这点能量,那么机械制动机构就是不可缺少的,有紧急情况需要刹车的时候还是要大量消耗动能,回收它干什么?真回收了你就出事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那小电驴子,12AH48伏的电池组,跑出去30公里上下,然后就不敢再试了,怕到时候没电回家,不知道这个能 ...

回收的电能微乎其微,不能指望它增加多少续航里程。但是回收微小的东西也是有意义的,例如大海就是有微小的水滴聚成的。

网友:
没多大的卵用,就是坡大,充电也是得限流的,一般都的·1A-2A,大了你电池受不了,你就算下一个小时的坡,冲的电只能够上10分钟的坡,浪费钱。还是做个棚子,装两块太阳能电池板实在,但是那个更浪费钱。

网友:
有几公里的下坡还有点用,几百米的也就十秒八秒的给电瓶充电管用吗?收不回来投资。

网友:
理论上将可以节能,实际上效率低,电路复杂,意义不大。

网友:
谢谢眉版加分!这一类低品位的能量实际上存量很大,浪费也很大,如何将其回收并利用,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网友:
意义不大,但是作为电子爱好者,又有时间,可以弄下,乐在其中!

网友:
长坡、陡坡有点作用。

网友:
得不偿失,除非一直上下坡

网友:
可以回收能量,但你要加个脚蹬之一路不停地蹬!!吃饱的时候可以试试。

楼主:
有些人,理解偏激,说一点用不着的话,完全体现一个人的素质。
电动车有这样的优势,稍微加几个元件,就可以在下坡或者需要缓慢减速时,利用电动机制动,大的工程用的货车,都是内燃机带动发电机,在驱动车轮,他的刹车都是利用电动机的发电,进行能耗制动的,要不刹车系统完成不了这样大刹车制动。电动汽车也都有能耗制动,给车载电瓶充电的功能,以增加续航里程。只不过,电动自行车,动能小一些,效果肯定有,我想,比加装太阳能电池板更好一些。从费用和携带,以及安装等方面考虑

网友:
靠下坡发电缎带电瓶充电没意义,还不如加太阳能薄膜板给电瓶充有效。

网友:
靠下坡发电给电瓶充电没意义,还不如加太阳能薄膜板给电瓶充有效。

网友:
一般的矢量控制器自带电能回收,利用电机的电感再加一组功率管做同步整流BOOST实现

网友:
双馈发电机变频器就有这个功能。比如双馈风力发电机,网侧逆变器就是两个功能。欠同步的时候耗费电网能量,给母线充电。超同步的时候反而给电网充电

网友:
想充电只有在下坡时才能有效,需要较快而稳定的速度,其他情况得不偿失。
这种车子。即使下坡。速度也不能太快。一般时间很短,恐怕没多少用,
再说电动机不是发电机。发电效率不高。
总之就是画蛇添足吧,

网友:
如果电动公司加这功能进去可能又是个卖点

网友(2017-09-10):
楼主的注意不错,有测试数据就更好了。

网友J:
48伏的电动车上配一个12伏的电池专门用于回收刹车产生的能量估计可行性好些。升压电路可以接在12伏的电池上。

网友:
许多电动车的控制器有电子刹车功能,电子刹车功能都有刹车能量回收性能。刹车能量回收是电子刹车功能的副产品,能量集中在较短时间。
   本田汽车刹车能量回收是用超级电容作电能储存。
  用超级电容作电能储存。这样一点能量如果用来平衡电池,那么作用就不可小视。这样一点能量用来补充短板电池,那就是一种能量杆杠。

网友:
大家都知道能量守恒定律吧!嘻嘻!

网友K:
有意义的!这个装置的意义在于可以减少刹车片的磨损延长刹车片的寿命,原因在于电动车转换到发电机模式时,其实已进入到电磁刹车壮态了。

网友L:
得不偿失吧,这个装置有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意义的!这个装置的意义在于可以减少刹车片的磨损延长刹车片的寿命,原因在于电动车转换到发电机模式时, ...

也有相同的想法,只不过,要是不是连续的长坡,意义不太大,
如果要是电动汽车,本身质量大,动能大,电动机发电回收能量,肯定可以增加续航里程,电动车的最大的优点。
内燃机的发动机,下长坡时,只能用发动机制动,白白的消耗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L:
得不偿失吧,这个装置有多重

500克以内吧,电动机就是发动机,只不过需要整流和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J:
48伏的电动车上配一个12伏的电池专门用于回收刹车产生的能量估计可行性好些。升压电路可以接在12伏的电池上 ...

如果给12伏电瓶充电,就不需要升压电路了,直接三相整流就可以了,再用开关,倒换4个电瓶,使4个电瓶都有充电的机会,给最弱的电瓶,多一点机会,就更好了

网友M:
你这个车子 很有特点,组装过程复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这个车子 很有特点,组装过程复杂吗?

http://www.ddclm.com/bbs/forum.p ... d=499621&extra=

http://www.imsci.cn/thread-392316-1-1.html
应该是最简单的改装,花费最少,适合车主的改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ddclm.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9621&extra=

http://www.imsci.cn/thread- ...

挺好 ,  谢谢

网友(2020-01-17):
理论上完全成立,且可行,就是用发电机来代替刹车,把刹车片摩擦发热的能量变成驱动发电机发电的能量!

网友:
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不切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