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4开不了机,无显示、无反应维修案例

楼主(2017-08-10):
  机器型号:iPad4

  故障现象:iPad4开不了机

  客户一台iPad4,故障描述开机无显示、无反应,不能联机,iPad4开不了机。

  维修过程:

  拿到机器后,首先开机检测,发现故障同客户描述的一样,iPad4开不了机。

  拆机,单板上可调电源开机,电流上到90毫安停住不动,一般电流上到这里,都是不过暂存,这款机子有2个暂存,我是先拆的左边的,重新做过暂存。

  运气比较好,作完左边的暂存,开机电流跳变正常。iPad4开不了机故障完美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坏了。。。。。。。。。。?

他的意思应该是RAM虚焊了,

网友:
我有个IPAD2能不能刷机降级?

网友:
大神求救啊,我的ipad4充了电摆那里两天,就充不进电了,充很久很久都还是红电池标跟白苹果反复出现,按home键和开机键也没有反应,但充电时充电器有发热,咋办?

网友:
维修技术和运气都不错!改天有相关疑难问题再向楼主请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