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y3啥管能代替。

楼主(2017-08-10):
请问5y3啥管能代替?

网友:
我用一对GEC U19给fu-81供2000V高压

网友:
5Z2,骗一分。

网友:
5z2p

网友:
“80”也可以啊。

楼主:
谢谢以上朋友回复。

网友A:
5Z2P或5Z4P或5Z4PA。5Z2P是完全相同。后两种旁热式,电压高一些。最大整流电流和5Y3GT也有区别,代换要看具体电路。

网友B:
用ob2或者oa2也可以,这俩管还是不错的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
一对4007搞定!

楼主:
你好,我想用在上海155上。我只有5z4p.原机5y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ob2或者oa2也可以,这俩管还是不错的

你 这两型号是稳压管,不能整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想用在上海155上。我只有5z4p.原机5y3.

直接可待,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 这两型号是稳压管,不能整流!

我当然知道是稳压,我只是推荐他用这个

网友:
稳压管代整流管,简直是异想天开。

网友:
5Y3=5Z2P很便宜滴

网友:
1N4007最合适

网友:
1N4007最好用早年仪器拆机的,现在的新东西靠不住!

楼主:
谢谢各位,我用5z4p代替了。

网友(2023-06-07):
5Z2P、5Z4P

网友:
引用 网友A:
5Z2P或5Z4P或5Z4PA。5Z2P是完全相同。后两种旁热式,电压高一些。最大整流电流和5Y3GT也有区别,代换要看具 ...

最大整流电流只有5Z4PA高些140-150ma

网友:
不嫌费电6N5p接成双二极管也可以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