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晶电视需要重复开机

楼主(2017-08-11):
论坛收了一台26寸的康佳液晶电视,使用中发现有时开机只有声音没有图像,需要关机再开才能正常,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看看电源板、高压板上有无电容起鼓或虚焊

网友B:
通常是有负载能力不足的表现。要么负载有轻微短路,要么是电源负载能力不够。

网友:
拆机看看电源板有没有冒顶鼓胀脱皮漏液的滤波电容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坏了,重点查高压板。

网友C:
开机后用手电筒看有没有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源板、高压板上有无电容起鼓或虚焊

好的,拆开看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是有负载能力不足的表现。要么负载有轻微短路,要么是电源负载能力不够。

原来是这个原因,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机后用手电筒看有没有图像

这个还真没注意,晚上回去看看

网友:
可能是背光灯管老化,背光电源保护导致的。
可以按6楼的方法,用手电筒照一下看看有没有图像。

网友:
顶楼上,大部分是灯管老化高压板保护

网友:
背光板的问题。

网友:
背光有问题了

网友:
上图看看。有照片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