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推挽输出三种接法对负载要求

楼主(2017-08-11):
同一线路同一条件:推挽输出三种接法对负载有什么要求或改变,如:用三极管接法时改成标准接法,此时输出变压器的阻抗是否也要改变?怎么计算。

网友:
读读基础书籍。

网友A:
三极,标准,超线性,,,,,甲类,甲乙类,乙类,共有9种推挽组态,每种组态的最佳工作线都不一样,或者说最佳阻抗都不一样,也就是说所配的牛也不一样,楼主你看咋办。

网友:
三极管接法、超线性接法和五极管接法,内阻、跨导、放大因数都不同。工作点和负载阻抗也不同。用同一个变压器去强行适应,好像太勉强了。

网友B:
说小点一个工作点一个负载,说大点一个区域一个负载!你看哴个整!

网友:
有很多厂机带有转换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标准,超线性,,,,,甲类,甲乙类,乙类,共有9种推挽组态,每种组态的最佳工作线都不一样,或者 ...

讲解一下九种情况,本人小白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小点一个工作点一个负载,说大点一个区域一个负载!你看哴个整!

我的机原来是三极管接法的,现在把它改成帘栅270V稳压了,+B450V   原来负偏压-44V (55MA), 改用帘栅稳压后负偏要调到-22V (55MA)。为何?在盲听时只觉得比三极管接法好听好多了。我的机是KT88推挽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机原来是三极管接法的,现在把它改成帘栅270V稳压了,+B450V   原来负偏压-44V (55MA), ...

其中一个接法比较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中一个接法比较匹配!!!

那个接法?帮分析一下

网友:
你说呢?内容多多!请在坛内搜!!!

网友:
就是一样阻抗输出牛三极管和五极管的不同的不仅仅是阻抗还有匝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标准,超线性,,,,,甲类,甲乙类,乙类,共有9种推挽组态,每种组态的最佳工作线都不一样,或者 ...

输出变压器是电子管的软肋,阻抗匹配好了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率,可以加大负反馈来能弥补。

网友A:
输出变压器的阻抗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管子的工作点滑动的范围,负反馈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进行各种矫正。超出这个范围,负反馈无能为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变压器的阻抗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管子的工作点滑动的范围,负反馈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进行各种矫正。超出这个 ...

现在用450V +B  270V帘极。-22V偏压  输出变压器5K合理吗?谁给个标准接法KT88曲线图对照一下。谢谢

网友A:
没有图无法得知是固定栅负压还是自生栅负压,因此也没法回答你的问题。不过按照帘栅压300V的曲线图,430V屏压时,输出牛5K,栅负压应该是-30V。你现在的情况,估算一下屏耗,差不多也就行了。没啥大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无法得知是固定栅负压还是自生栅负压,因此也没法回答你的问题。不过按照帘栅压300V的曲线图,430V屏 ...

我的机子是固偏,但要调到-22V左右电流才55MA,输出变压器阻抗是5K  管子KT88,+B450  帘极稳压270V  这样正常吗

网友:
显然没有达到或接近额定屏耗,如果没有别的异常因素,你应该减小栅压,到20V,18V,16V,到栅流达到75MA左右才可能达到最大输出功率。

网友C:
是不是推挽的机器标准接法和三极管接法在听感上差不多?如果在单端功放上区别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推挽的机器标准接法和三极管接法在听感上差不多?如果在单端功放上区别很大的。

各人心水,我在听三极接法时觉得好听,后来又改成标准时觉得又是另一种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