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做简易60V电动车电池假负载?

楼主(2017-08-11):
计划测试一下组装的60V电池组充放电情况。电池组是20串 3.2-3.3V的铁锂电池组。谢谢!

网友:
简易负载好找吧,白炽灯泡就行。
难点是怎么计量来看容量。

网友:
看你想用多大电流放电,简易负载那就用5个12v的汽车灯泡,例如要2A左右放电,那就买60*2/5  24W的灯泡5个串联

复杂点就做个电子负载,随时调节电流

网友:
最简单的,买一根1KW的电炉丝和两个鳄鱼夹,靠调节接入电炉丝的长度调节电流。电炉丝全接入时电流1A多点,最大能调到4.5A,不够用就对折,9A够用了吧?

稍微负载点的,拆几个大功率MOS管,配一直电阻、一个稳压管和一个电位器,就能做个简单的电子负载,最大电流取决于MOS管型号和散热条件。
再复杂点,用运放控制电流,加入监测电路,放到终止电压时自动停止并记录放电量。

网友:
电炉、电饭煲均可

网友A:
我的测高电压、大电流电池的测试仪,淘宝买的80左右,后面加发热管。很好用,随意加发热管。

网友:
也有这个需求,楼上几位的办法都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
简易……电炉丝。
正规……电子负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测高电压、大电流电池的测试仪,淘宝买的80左右,后面加发热管。很好用,随意加发热管。

炬为300v100A?是59块!
我买小的150v20A的29块

网友:
一定要有保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炬为300v100A?是59块!
我买小的150v20A的29块

哦,我买贵了, 好用,电池组都带有保护板的。

网友:
从废烙铁芯拆电阻丝绕。。。规格随意

网友:
首先决定放电率,然后找合适的电阻(电炉丝即可),找个一节电池的那种桌表,把正极用双面PCB截出来(焊两条软线)备用。找一个继电器,用运放搭一个放电截至电路。用小表上的线做计时,放电开始小表工作,放电截至小表停止,记录下的时间和电流自己算即可。电流也可以用LM317扩流做恒流补偿。

网友:
不难,假设你需要20A负载,最小10A那就用电阻放上10A。剩下的就用电路驱动大功率管子让它发热就行了。用电机吹风散热就行。电流更大可以使用开关电路了。最好用的就是电阻组。每组电流选 8421比例的用开关控制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