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4s472

楼主(2017-08-11):
这是这个芯片的描述和内部结构,但貌似无法对它进行编程,它是咋用的呢?

网友A:
这是一个512X8的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512X8的prom~~~~~~~~~~

请问怎么用呢?

网友:
以我的经验:
1。先给地址
2。再给片选
3。最后读写数据

网友B:
应该先给片选,再给地址,最后读写数据。在单片机中,通常读写数据的指令是带地址的,所以应该先片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先给片选,再给地址,最后读写数据。在单片机中,通常读写数据的指令是带地址的,所以应该先片选。

要怎么写呢?这貌似只读不能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怎么写呢?这貌似只读不能写。

唯读的,各类单片机都有自己的读指令。去买一本相应的单片机的基础读本,多得很。

补充下,这种片子的内容都是用户向厂家定制的,对个人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唯读的,各类单片机都有自己的读指令。去买一本相应的单片机的基础读本,多得很。

补充下,这种片子 ...

谢谢

网友(2017-10-31):
各类单片机都有自己的读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