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楼主(2017-08-11):
一台几十年的老古董日立8210收录机故障,怀旧感心理,所以求助论坛师傅想让它回复正常收音状态,因为我自己的能力找不出故障所在,我可以听从师傅们的指导,能自己动手更换零件。故障现象:左声道喇叭有沙沙的下雨声噪音,噪音大小时大时小,音量电位器在最小位置也是如此,接收所有电台和播放磁带都是如此,右声道完好,音量电位器在最小声音位置接触不良,有咔嚓咔嚓声音,收录机接收调频信号很好,就是左声道噪音。谢谢各位师傅们能提供帮助。下面是图片。

楼主:
图片传不上去了,说是今天不能上传图片了。

网友A:
只能逐级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洗录放开关.这个接触不良是收录机通病

波段开关我用电器清洁剂清过,没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逐级查找

之前用着都是好的,这个我也没修过,逐级查我不会啊,惭愧啊,明天我把电路板图片传上来,烦请师傅看一下,我从哪里下手,或者是更换什么原件,反正是死马当活马医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逐级查找

现在机器状况,左右广播接收没问题,声音左右都够大,立体声灯亮,反正是除了左声道明显噪音下雨的声音外,其它都好用。对了有时候听着听着噪音还会自动变大。

网友C:
清洗或者更换音量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洗或者更换音量电位器

音量电位器电器恢复剂清洁过,没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洗或者更换音量电位器

搜百度,电容漏电也会有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洗或者更换音量电位器

搜百度,说是电容漏电也会有这种现象。

楼主:
收录机电路板图片

楼主:
收录机电路板图片。

网友D:
既然一个声道是好的,那就是重点查找音频前置放大器的直流工作点,要把所有集成块的型号拍照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一个声道是好的,那就是重点查找音频前置放大器的直流工作点,要把所有集成块的型号拍照上来。。。

您好!谢谢!这个左声道和右面声道接收广播电台和磁带播放都没问题.都有声音.音量也没问题.只是左声道播放的时候掺杂着杂噪音.影响了收听了.若是没有这个杂噪音的话.其他的接收什么的都行.都没问题.

楼主:
实际上若是没有这个。或者是消除掉这个杂噪音的话;这个声道也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一个声道是好的,那就是重点查找音频前置放大器的直流工作点,要把所有集成块的型号拍照上来。。。

好的‘谢谢。我抽空这几天再打开,仔细查看集成电路,然后发上来。’

网友E:
如果楼主所称的“杂噪音”,是毫无规律的咔喇声,而机内电路板上又有瓷片电容的话,瓷片电容的嫌疑较大。

检查方法之一,是:用电烙铁头(或点燃的香烟),去对有嫌疑的瓷片电容加热。

当烫至  有漏电故障的  瓷片电容 时,咔喇声会变小甚至消失(个别的也有变大的)。

确诊后,换即可。

有的国产机,塑封三极管,也有出这种毛病的。诊断方法相同。

网友F:
看样子是音量电位器之后的故障,一个声道好一个坏,就用好的声道修坏的声道,先把两个喇叭线对掉,看是不是喇叭的故障。

网友G:
断开前级分片查找,换滤波,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楼主所称的“杂噪音”,是毫无规律的咔喇声,而机内电路板上又有瓷片电容的话,瓷片电容的嫌疑较大。
...

好的,谢谢!是的,开机就有杂音噪音,持续的杂音噪音,没有规律,当电位器和波段选择开关调到任何位置都不会消除和改变噪音的规律,我用耳机插到耳机插口听也是同样有噪音,这几天抽空按照您的方法试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是音量电位器之后的故障,一个声道好一个坏,就用好的声道修坏的声道,先把两个喇叭线对掉,看是不是 ...

喇叭对调试过,喇叭是好的,用耳机插口听也是这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断开前级分片查找,换滤波,电位器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喇叭对调试过,喇叭是好的,用耳机插口听也是这样,谢谢

接下对掉电位器两通道端确认故障在电位器前还是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