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7-08-11):
数字万用表的使用方法
数字万用表是一种最常用的一种测量电流、电压和电阻的工具,本文详细介绍了五种常见的数字万用表的使用方法!
  数字万用表是一种最常用的一种测量电流、电压和电阻的工具。我们在维修时会经常使用到,但是对于初学者对数字万用表的使用方法不是很了解,本文介绍了数字万用表的使用方法,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数字万用表的使用方法一:判断线路或器件带不带电
  数字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很灵敏,哪怕周围有很小的感应电压都可以有显示,根据这一特点,可以当作测试电笔用。用法如下:
  将万用表打到AC20V挡,黑表笔悬空,手持红表笔与所侧路线或器件相接触,这时万用表会有显示,如果显示数字在几伏到十几伏之间(不同的万用表会有不同的显示),表明该线路或器件带电,如果显示为零或很小,表明该线路或器件不带电。
数字万用表的使用方法二:区分供电线是火线还是零线
  第一种方法:可以用上面的方法加以判断。显示数字较大的就是火线,显示数字较小的就是零线,这种方法需要与所测量的线路或器件接触。
  第二种方法:不需要与所测量的线路或器件接触。将万用表打到AC2V挡,黑表笔悬空,手持红表笔使笔尖沿线路轻轻滑动,这时表上如果显示为几伏,表明该线是火线。如果显示只有零点几伏甚至更小则说明该线是零线,这样的判断方法不与线路直接接触,不仅安全而且方便快捷。
数字万用表的使用方法三:寻找电缆的断点
当电缆线中出现断点时,传统的方法是用万用表电阻档一段一段地寻找电缆的断点,这样做不仅浪费时间,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坏电缆的绝缘。利用数字万用表的感应特性可以很快地寻找到电缆的断开点。先用电阻档判断出是哪一根电缆芯线发生断路,然后将发生断路的芯线的一头接到AC220V的电源上,随后将万用表打到AC2V档的位置上,黑表笔悬空,手持红表笔使笔尖沿线路轻轻滑动,这时表上若显示有几伏或零点几伏(因电缆的不同而不同)的电压,如果移动到某一位置时,表上的显示突然降低很多,记下这一位置,一般情况下断点就在这一位置的前方10~20cm之间的地方。
  用这种方法还可以寻找故障电热毯等电阻丝的断路点。
数字万用表的使用方法四:测量UPS电源的频率
  对于UPS电源来说,其输出端的电压的稳定性是重要参数,其输出的频率也很重要,但是不能直接用数字万用表的频率档去测量,因为其频率档能承受的电压很低,只有几伏。这时可以在UPS电源的输出端接一220V/6V或220V/4V降压变压器,将电压降低,而不改变电源的频率,然后将频率档与变压器的输出相接,就可以测量出UPS电源的频率。
数字万用表的使用方法五:用数字万用表测试三极管好坏
  用二极管档测有一个引脚与其它两个脚分别相通,但那两个脚却并不通(数字表的话,如果与其它两个脚共通的那个脚接的是红笔,那么这是一个NPN管,若接的是黑笔,那么,这是一个PNP管,若用的是指针表,则正好相反。),这个脚就是基集B,B对其个管子已经被烧断。(内部带保护二极管的不适用)
  若用二极管档测得的压降大于0.5V,那这是一个硅管,若在0.2V左右,这是一个锗管。
  再把测到的三极管按引脚放入HFE插孔,换到HFE档,可以测得直流放大倍数。(只对一般的小功率管有效,对大功率管无效,国为大功率管需要基极有较大的推动功率,而万用表不能提供。)一般小功率管的直流放大倍数HFE为30-1000中的一个引脚,测得的电压将比另一个引脚大几毫伏,那这个脚就是发射极E,留下的那个压降小几毫伏的是集电极C,若用二极管档测的任意两个脚都通,那么这个管子已经击穿损坏;若都不通,那就用二极管用数字万用表的测试法,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一个二极管,导通的时候是显示为零点几或者是一点几。再交换表的时候(就是截止的时候)是显示为1,而在显示1的时候黑表笔接的是二极管的正极,而红表笔接的是二极管的负极。如果上不一那一定是坏的二极管,如果测得两次结果是1,测二极管开路了。如果测得两次结果是零点几或都是一点几,则该二极管击穿了。
  数字万用表有个专测二极管的档,先将档位开关调到该档,红表笔接任一脚,黑笔去碰另两脚,如果两个都通,那是PNP型,且红笔接的是基极。
 如果两个都不通,分两种情况:
    1、表笔调过来两边都通,则是NPN,红笔接的是基极;
  2、表笔调过来一个通,另一个不通,那是PNP,那调过后通的是基极。
  红表笔接任一脚,黑笔去碰另两脚,一个通一个不通,调过来两个都不通,则是PNP,之前黑笔能通的是基极。

  检测三极管(使用“二极管档”)
  正测:红笔接正极,黑笔接负极,可显示PN结的正向压降。正常应显示硅管0.500~0.700 锗管0.150~0.300。
  反测:黑笔接正极,红笔接负极,正常应显示“1”。
  正测、反测均为0或者为1,表明此管损坏。
  根据上述检测二极管的方法,来检测三极管。首先确定集电极C和发射极E,用表测出两个PN结的正向压降,压降小的为集电极C, 压降大的为发射极E,两次测量公共极用的是红笔,此管是NPN型,公共极用的是黑笔,此管是PNP型。
  以上检测方法在测试时应注意:PN结两端如并接有小于700欧姆电阻,显示数值将会偏小,这时不要盲目认为晶体管损坏,可以将电阻的一端焊开再测,也可将此管焊下测量。
  普通三极管CE间阻值应为无穷大,对含有内阻的晶体管,CE间有一定的阻值。
  用数字万用表测三极管的各极
  另外数字万用表一般都有个测三极管的插孔,就是两排四个的小孔,你把你的三极管插进去,插对了,就会显示该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插不对就没数,所以很方便的。
  N沟道:
 1)红表笔接第一个脚,黑表笔分别接其它两个脚,此时万用表上没有读数,也就是说没有反应,那么红表笔接的是G极。
  2)红表笔接第2个脚,黑表笔接第3个脚,有读数,也就是说是通的,红表笔不动,黑表笔接到G极(已经测出来了),然后黑表笔再接第三个脚,发现不通了,(这说明管子9.9成是好的),(第2个脚和第三个脚是通的是因为第一个步骤已经给它充电了,后来不通是因为红表笔接第2个脚黑表笔接第一个脚的时候已经给它放电了)。
 3)红表笔接第3个脚,黑表笔接第2个脚,有读数,那么此时红表笔接的是S极,黑表笔接的是D极。
 测试电容器有电容档P,测试电阻有电阻档R,测试电压有电压档V,测试电流有电流档A。
 通过上面对数字万用表的使用方法的介绍,想必大家有了一定的了解吧,以后再使用的过程中就可以轻松应对咯!

网友:
Mark 记录下 感谢分享

网友:
谢谢,学习了,但是业余的很难看懂

网友:
做个记号,不懂的时候就过来学学。

网友:
没有电容档的数字表,咋测电容?

网友(2017-09-24):
好东西 ,标记一下 万用表

网友(2023-09-17):
学习一下,温故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