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手摇电话机听不到对方说话如何检修

楼主(2017-08-11):
一对老手摇电话机连线正确。振铃正常,就是一台机子听不到对方说话,无任何声音、但是能送出话如何如何检修,我测量了,听筒耳机正常、对方送话器正常,请各位给看看如何在检修。

网友A:
自己听到自己说话——本机正常;反之本机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听到自己说话——本机正常;反之本机不正常。

谢谢了

网友B:
根据线路查找故障,这种机器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发电机上面有个组合开关,在摇的时候,是断开自己一方的声音的,松开才接上的,如果这个开关接触不好了,也会出现这个现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线路查找故障,这种机器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发电机上面有个组合开关,在摇的时候,是断开自己一方的声音 ...

谢谢了,今天拆开看看

网友:
两个相同的机器把可疑元间调换就查出故障。

楼主:
还没有修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有修好,,,

弄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