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路为什么没有反接保护

楼主(2017-08-11):
在目前我所接触到的汽车   基本上都没有反接保护,为什么不能像其他电器一样做反接保护呢   一起学修车的时候烧过两块电脑板。

楼主:
大师们来给科普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这大概是看必要性啦。汽车电路相对简单平时接驳变动少,电脑版部分是独立的,正常情况下接反电源比较罕见。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防呆插头,还能插反,没话可说了

网友A:
汽车电路是给“聪明人用的”,家用计算机是给傻瓜用的---一个是防“误”,一个是防“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车电路是给“聪明人用的”,家用计算机是给傻瓜用的---一个是防“误”,一个是防“傻”。

说得好,专业人士不会犯低级错误。

网友B:
没有防反接电路就应该有防呆设计,还有颜色区分。以前有个空难就是因为维修工将两个插头给差错了引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防反接电路就应该有防呆设计,还有颜色区分。以前有个空难就是因为维修工将两个插头给差错了引起的。

图154?维修工把插头给插错了---设计、使用这个插头的都是大傻冒,教训呀。

网友:
认同楼上的一些观点,应该是汽车插头有了防呆设计,并且不会经常插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154?维修工把插头给插错了---设计、使用这个插头的都是大傻冒,教训呀。

是的, 1994 年 6.6空难.
"查1号前设备舱发现,ⅡKA—31减震交换平台后面的倾斜阻尼插头(Ⅲ7)和航向阻尼插头(Ⅲ8)错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 1994 年 6.6空难.
"查1号前设备舱发现,ⅡKA—31减震交换平台后面的倾斜阻尼插头(Ⅲ7)和航向阻尼 ...

据附近的人讲,天空中充满了绝望的叫声、飘落的人、衣物、钱---------吉利日子到南方做生意的人特别多纷纷落下。下面有水田还有个混凝土板厂等等,散落面积很大,有人倒栽在水田里只露出腿,最惨的跌落到水泥板上,摔成一张皮贴在哪里,极惨。突然一切都归于寂静。

楼主:
谁都有犯错的时候有时只是不小心而已。我说的只是电池接口处的防反不是其他用电器,

网友:
没有必要装浪费材料,因只是个别人装错,人家是给修车师父设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附近的人讲,天空中充满了绝望的叫声、飘落的人、衣物、钱---------吉利日子到南方做生意的人特别多纷 ...

确实太恐怖了. 空中解体时高度不高, 乘客不会因为缺氧或者寒冷而丧失意识, 直到触地前大部分人都可能是清醒的.
操作舵量与实际舵面动作之间的不符合现象事实上在地面滑跑阶段就已经出现了, 只不过有地面撑着没有被发现, 离地后立即出现大幅度飘摆, 如果机组经验丰富的话不用多考虑立即从爬升转为迫降, 从几十米的高度自由落下都还是有可能有人能幸存的, 更何况是有机翼的滑翔降落. 责任更大的是维修人员的疏忽. 这种性命攸关的维修工作, 竟然没想到要拍照留底比对, 甚至有些规定的手续和签字都给省了. 当然灾难的根源还是飞机的设计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太恐怖了. 空中解体时高度不高, 乘客不会因为缺氧或者寒冷而丧失意识, 直到触地前大部分人都可能是清 ...

刚离地要是立即迫降,那个时代,咸阳机场周围净是庄稼地,必然不会这样惨。

网友B:
是啊. 关键是紧急预案没有做好, 或者虽然有预案但是事发突然, 机组都给忘了. 开飞机跟开车一样, 启动发动机的时候就要想好如果遇到严重危险情况怎么办, 不能尽往好的方面想.

楼主:
什么情况这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啊. 关键是紧急预案没有做好, 或者虽然有预案但是事发突然, 机组都给忘了. 开飞机跟开车一样, 启动发动机 ...

偏航阻尼器和倾斜阻尼是提升操纵品质用的,非全权限的,舵机的执行机构时平行四边形连杆和阻尼液压缸,杠杆比例机械结构保证了它不能完全控制舵面。 简单说就是它往下你往上,它肯定拧不过你。反了的话,倾斜的修正和航向修正对调,飞机肯定操作蹩劲,但是没有操作给定。它不会自己发散的震动。你不动它也不捣乱。

最保险可靠的就是舵面归正什么都不动了,靠调发动机推力控制保证稳定飞行,就近迫降。机组当时要是明白过来哪里出问题了,肯定做得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偏航阻尼器和倾斜阻尼是提升操纵品质用的,非全权限的,舵机的执行机构时平行四边形连杆和阻尼液压 ...

明白了. 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调查报告中也认定机组人员存在一定不足的原因.

网友:
从汽车说到飞机了,学习了

网友:
确实如此,同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都有犯错的时候有时只是不小心而已。我说的只是电池接口处的防反不是其他用电器,

汽车蓄电池正负桩头的直径不一样,一个大一个小,反接装不上.

网友:
学习了,不过不出国的话 应该暂时还用不到

网友(2017-09-19):
是的,最恐怖的就是这个,下面有人。当时陕西有个什么报纸描述了事故发生处理的过程,写得比较详细。

网友:
邻居把IDE硬盘电源口,硬把它反过来插入,还说这个插口真难插。当时流行自己升级电脑配件,250硬盘好几百大洋,升天了

网友:
应该说电脑上应该有接反保护装置,因为电流小

网友(2017-10-31):
我的大货车换大梁后,修理工让我发动车辆,所有灯光和仪表指示都正常,就是马达没反应,找了个电工来看,说电路接反了,可能ECU烧了,改正过来以后,一马达就启动了,电工说这车有反接保护

网友:
现在保护元件多了去了,谁不考虑安全问题?就是自己搞个单片机也要并个二极管在电源上。

网友:
一般的汽车发动机电脑都有瞬态抑制二极管作为保护,当然是一次性的。当电压超高或极性接反时二极管击穿,以此将供电电路的保险熔断,从而保护电脑内部电路。

网友(2018-01-23):
倒霉的时候还会烧电子助力

网友:
对啊,有防呆的一般插不错的

网友:
插头都插不对怎么修车

网友:
显示器插头都有插反的,还说这显示器有问题。

网友:
反接保护大电流而又没有辅助电源供电的,成本比较高。估计车企也是为了降低成本,另外这个一半专业人员不会犯低级错误。

网友:
有颜色区别

网友(2024-11-17):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