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目黑7124频标怎么设置

楼主(2017-08-11):
新入一旧目黑7124扫频仪,拨码设置中频445、455、465、475、485五个频点,五个频点全挤在一起,怎么办?是设置成04650呢还是设置成00465呢,请使用过坛友出招

网友(2018-01-12):
哦。我先来学习打点基础。

网友(2017-08-11):
印象中频标是1kHz步进,也就是00465

楼主:
设置后5个频标都挤在一起,

楼主:
引用 楼主:
设置后5个频标都挤在一起,

再次求助,目黑7124的频标挤在一起,带宽拉不开怎么办?

网友A:
第三和第四个旋钮可以调节频标之间的距离和左右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和第四个旋钮可以调节频标之间的距离和左右移动

带宽调整电位器已经调过,只有微微的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宽调整电位器已经调过,只有微微的变化,

我也入了台7124,还在学习阶段,也有可能机械拨轮里面时间长氧化接触不良导致频点偏移,我就遇到这样的情况,处理方法:每个机械轮都给它多转转,直到5个频点能拉开,距离相等!这是我遇到的问题,希望能帮到你,如果是其他问题我也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入了台7124,还在学习阶段,也有可能机械拨轮里面时间长氧化接触不良导致频点偏移,我就遇到这样的情 ...

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小,不会都往一个方向挤,统调设置的600、800、1000、1200、1500这5个频标正常,FM5个标也正常,也可以调整宽度。

网友:
设置的地方不是都有单位标示吗?00465, sweep width就是调节点与点的宽度,center freq就是设置频点在屏幕的位置

网友:
扫频仪最怕买到病机,数字电路修起来还是有点麻烦

网友B:
最右边有个BAND开关,要打到LW MW位置,如果还是这样的话,真的象可达老师说的那样,可能机器有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右边有个BAND开关,要打到LW MW位置,如果还是这样的话,真的象可达老师说的那样,可能机器有故障了.

没办法,拍下的正常使用的机器,发过来的确认图也看到了频点,就是没有留意是那个频率,肯定是故障机器,正在和买家沟通。sweep电位器也换过了,465、10.7肯定是在LW/MW、SW波段设置频标的,缺少维修经验和资料,

网友:
我不知道7124和7125A有什么不同。我手头用的7125A设置是这样的:455.0--460.0--465.0--470.0--475.0         屏上的五个频标点非常均匀,也正好合用。

网友:
漏了说一句,左边第一位空着,数字灯也不亮,只显示右边的四位数字。

楼主:
7125和7124区别只是设置记忆系统,7124面板拨盘临时设置,指标功能一样

网友(2019-10-12):
好像是扫频宽度太宽了, 中频扫频仪msw721e扫频宽度窄。

楼主:
去年的老帖。问题已经接决了。故障是换电位器过程中,回装的时候由于引线相对太短,把这几个电位器的公共接地端拉脱焊了,

原机的电位器严重变值,10K实测36K,100K实测1.1M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去年的老帖。问题已经接决了。故障是换电位器过程中,回装的时候由于引线相对太短,把这几个电位器的公共接 ...

是面板正面那个微调电位器吗?

网友:
很好 资料 呵呵

网友:
好资料,没有仪器也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面板正面那个微调电位器吗?

不是微调,是可调。7124面板自左依次增益、行中心、垂直中心、带宽四个调节电位器

网友(2020-07-09):
MSW-721E

AM:445, 450, 455, 460,  465 kHz  (455, 460,  465, 470 ,475 kHz)   中心频率范围 400至500 kHz, 扫描宽度 0至±5 0 kHz。

FM: 10.55, 10.625, 10.7, 10.775, 10.85 MHz. 中心频率范围9.5至11.5 MHz ,扫描宽度 0至±1 MHz。

MSW-7124

扫描范围LW。 MW:0.1至3MHz。 SW:1.5至30 MHz。FM:63至110 MHz。

中心频率范围LW。 MW:0.2至2.8MHz。 SW:2至28 MHz。FM:68至100 MHz。

扫描宽度LW。 MW:0.2至2.8MHz。 SW:2至28.5 MHz。FM:5至36 MHz。

MSW-721E与MSW-7124扫描宽度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