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那位大学 知道汽车收放机显示屏缺笔 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7-08-12):
求助  那位大学 知道汽车收放机显示屏缺笔 的处理方法
  有一台 汽车收放机 显示屏 缺笔  想动动手  不知道怎么搞,菜 机  没搞过  在这里 求赐教  谢谢啦

楼主:
还有 二张  图片

网友A:
重新热压斑马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热压斑马线。

请教 老师怎么热压?没有排线。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 老师怎么热压?没有排线。谢谢您

我也没做过,论坛有人做过

网友B:
据说,是找个铝条,平放在玻璃上,对好斑马线,用烙铁加热,加点力,我没操作过,无法保证

网友:
热压完全技术活, 没有做过

网友:
有一种液晶屏是用U型卡接触引线,上淘宝搜索,或者找废旧屏拆

楼主:
感谢感谢 楼上的 各位老师。。再次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是找个铝条,平放在玻璃上,对好斑马线,用烙铁加热,加点力,我没操作过,无法保证

像您说的 这样做。我是怕现在的排线里面有灰尘。把排线直接拿的了。又怕装不回去了。。不会搞 很困难,,谢谢啦

网友C:
  这是液晶屏,缺的笔划太多有点麻烦,八成是排线的问题,时间久了排线中的导电质干涸,造成断路。使用万能表测量每根排线的通断情况,最好的方法是换同样的排线,也可飞线但挺麻烦的,如果排线正常,那就是排线与屏的接触问题。俺换过一次,鼓捣了半天才搞定,用的是翻盖手机中的平排线,使用导电树脂胶粘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液晶屏,缺的笔划太多有点麻烦,八成是排线的问题,时间久了排线中的导电质干涸,造成断路。使用万能 ...

谢谢老师。这个排线 一边长一边短。。估计不好配。谢谢您了。

网友:
用导热胶片加热  1电路板2斑马线3导热片4电烙铁 另一面1液晶屏 2斑马线3导热片4电烙铁 关键这种结构的修复率太低全新的都容易坏 天热  雨季  潮湿就缺划少字  反之 可以自动回复

网友:
这是什么卡带机器啊,玩过不少车机,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连接方式的屏幕。汽车是个使用环境恶劣的工具,用这种连接方式一定不是一个好设计。我有一个阿尔派的老卡带车机,也有缺笔画情况,它是那种小灯泡背光的,坏了几个,找不到原形的灯光,还没有心思弄呢。

网友:
很明显是排线老化了,买新的自己热压,不过成功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