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继电器控制电机的刹车。通讯死机

楼主(2017-08-12):
V单片机通过继电器控制电机的刹车。通讯死机
单片机是arduino 。和上位机用串口通讯。上位机控制单片机,用光耦和继电器,控制电机的刹车。。。。
现在是继电器和单片机供电分开,但是在开关的时候,电源还是有很大的波动。。
然后经常死机。。。
请问这要怎么办?加电容有好效果吗?》

网友A:
电源设计太差劲……

网友:
电源功率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设计太差劲……

我后来直接把5v拉出来用手机适配器供电,也会

楼主:
有没有人可以出来给个思路呀

网友:
加强电源退耦,若电机是有刷的,最好加消火花措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后来直接把5v拉出来用手机适配器供电,也会

手机适配器也是很烂的电源,特别是山寨的。

网友B:
楼主说的死机是电脑死了?还是电脑可以操作但和模块通讯不上?
直接控制继电器,不开电机测试一下。看是电源还是电机引起的。

网友:
是单片机死机?电机是交流还是直流?逐个联机测试到哪一步会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死机是电脑死了?还是电脑可以操作但和模块通讯不上?
直接控制继电器,不开电机测试一下。看是电 ...

直接控制继电器不会死机,就是在继电器接上电机刹车,这个开关动作的时候,单片机死机

网友:
直流制动如果是断电造成死机,可以加个续流,然后电源抗干扰要好,用滤波器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控制继电器不会死机,就是在继电器接上电机刹车,这个开关动作的时候,单片机死机

1、继电器控制刹车的那组触点两端跨接电容,消弧。
2、刹车电阻两端也并个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继电器控制刹车的那组触点两端跨接电容,消弧。
2、刹车电阻两端也并个电容试试。

是直流刹车制动的哦

网友:
最纯净的电源是电池,如果用电池供电仍然不行,就要考虑程序是否有毛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直流刹车制动的哦

直流拉弧比交流更厉害,同样的继电器触点,直流容量要比交流容量低。用示波器捉个开关动作时的波形看看,捉个此时单片机电源的波形看看,再捉个此时单片机时钟波形看看。。。。。单片机死机的原因无非就是外界了干扰时钟或通讯波形,想办法消除干扰或把这个干扰压低到阀值以下就行了。
用拉弧来形容不是准确,确切地说是继电器触点动作时产生的”高频高压“脉冲通过空间耦合方式干扰了控制板。
刹车方式也没说明白,是挂制动电阻?还是反接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