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料FU-29推挽功率放大器

楼主(2017-08-12):
只说,没图。
想制作FU-29推挽放大器的理由很简单,前段别人白给了一个晶体管功放,一看是很低档的那种准互补放大器,由于机箱还不错,还有一些前置功能,因此就有了保留前置功能,将功放部分改为胆管的想法。此机箱的高度为14厘米,所以准备做成内藏式结构,用FU-7高度不够,6P3P功率稍小点,FU-29正合适而且一管顶两管,结构就简单多了。其实这是一个放大器的改造项目。管子确定之后就是电路参数的计算,经过计算得到P-P端阻抗为7.6K,P-P端的功率为22W多一点。
        按此参数先绕了两个输出牛。铁心86x4(Z11片),初级1341T+1341T,直流电阻107欧+107欧,次级68T+28T,直流电阻4欧,0.41,8欧,0.55。初级电感28H多点,漏感38--42mH。下面准备绕制电源牛和阻流圈,由于考虑到FU-29的帘栅极单独用一组电源,电源牛要多绕一组165伏左右的绕组,为了简单电路采用自给偏压。阻流圈需要两个,总电路一个,帘栅极电路一个,以后的任务还很艰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做fu19
fu19比fu29差?

lxa000兄好。我这没有FU-19,有几只FU-29,看它俩的个头差不多,在这都能用。

网友B:
有幸坐前辈沙发上学习。。。。

网友C:
电源的高压用多少?阴极电阻用多大的?等待

网友:
输出牛用的小

网友D:
提一个建议吧,用两只29搞一个三极管功放。一个29形状不太好看,而且参数靠近极限时性能也不会很好。。。(纯属理论建议,我没做过29功放)

网友E:
输出牛小了,匝数也少了低频不会有多好

网友F:
FU-29好啊,
期待进修老师大作。

网友G:
7.6K的阻抗是不是小了点?加一组多165伏的话能不能绕下?电牛的抽头可是相当多的。

网友H:
前排就坐,听老师讲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幸坐前辈沙发上学习。。。。

谢老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的高压用多少?阴极电阻用多大的?等待

渔翁好.我计算的电压为330伏,阴极电阻270欧左右.这只是作为参考用,实际情况回头再告知.

楼主:
谢老兄关注.您说的没错,我的看法是如果铁心在加厚4毫米效果都不一样,可惜我现在只有一对这样的铁心,骨架.不过,就目前这变压器的数据来看还是能满足我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一个建议吧,用两只29搞一个三极管功放。一个29形状不太好看,而且参数靠近极限时性能也不会很好。。。( ...

谢老兄的建议 .因为我做的结构是内藏式的,就无所谓好看了,另外,这样也简单好孤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牛小了,匝数也少了低频不会有多好

火星兄好.从初级电感量来看,低频在40Hz左右,还简单的搭了电路,效果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FU-29好啊,
期待进修老师大作。

海河兄好 。前段在忙啥了一直没见了。这机机您可得多给参谋参谋。

楼主:
引用 网友G:
7.6K的阻抗是不是小了点?加一组多165伏的话能不能绕下?电牛的抽头可是相当多的。

溜达兄好 好久不见了,一直在哪溜达呀 ?这是按照自己现有的材料,条件计算的,8K也没问题,7.6K时电流稍大点,为了减少点匝数,没有很合适的线,用的都是以前的存货和散线。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听老师讲课,有图更容易理解

谢老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前排就坐,听老师讲课。

谢老兄关注

网友J:
电源功率一定要够,上次做了一个电牛发热厉害。看进修老师进程,我打算重新制作。

网友G:
引用 楼主:
溜达兄好 好久不见了,一直在哪溜达呀 ?这是按照自己现有的材料,条件计算的,8K也没问题 ...

一直在医院溜达,原来是因地制宜啊那就好理解了,祝早日成功!

网友K:
看过程呀,期待

网友L:
我有一只330V的电源(飞虹扩音机用)及几只FU-19和6P3P等管,正犹豫电路选择;期盼楼主佳作。

网友M:
引用 楼主:
谢老兄的建议 .因为我做的结构是内藏式的,就无所谓好看了,另外,这样也简单好孤岛

我准备做的6p1推挽,用的是EI-96(0.35)叠厚4.6mm

网友A:
为何不做fu19
fu19比fu29差?

网友:
FU29价格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海河兄好 。前段在忙啥了一直没见了。这机机您可得多给参谋参谋。

您客气了。有需要,尽管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源功率一定要够,上次做了一个电牛发热厉害。看进修老师进程,我打算重新制作。

老兄说的是.现在有一副96x6.5的铁心做电源牛,有200瓦了。不过是普通的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直在医院溜达,原来是因地制宜啊那就好理解了,祝早日成功!

溜达兄是照顾病人还是。。。。。要注意多休息。
        是的这个没有按套路走,是根据自己现有的条件计算的,能用的就用了,节约一点是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过程呀,期待

谢老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有一只330V的电源(飞虹扩音机用)及几只FU-19和6P3P等管,正犹豫电路选择;期盼楼主佳作。

老兄的这个电源牛应该没问题,可以作为400伏供电。我的是交流270伏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准备做的6p1推挽,用的是EI-96(0.35)叠厚4.6mm

老兄这牛可是太牛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老兄这牛可是太牛了

材料已经准备好了,做好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我那绕线机是手动的,现在正在改造绕线机,弄成电动的,加上自动排线装置。到时候绕两个变压器分分钟事儿。

楼主:
谢老兄关注。它的价格可能跟6P14差不多吧,可以上网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溜达兄是照顾病人还是。。。。。要注意多休息。
        是的这个没有按套路走,是根据自己现有的条件计 ...

我是自己生病谢谢关心,电路图什么时候能出来啊?甚是期待

网友G:
引用 网友M:
材料已经准备好了,做好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我那绕线机是手动的,现在正在改造绕线机,弄成电动的,加 ...

绕线机做成什么样的?我新的刚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客气了。有需要,尽管说话。

谢海河兄。您看推动和倒相电路用哪种好。我以前制作一个推挽放大器的前级,专为实验用的,前置是6N1组成SRPP,倒相是6N6的长尾,推FU-29声音没得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绕线机做成什么样的?我新的刚做好。

都是高水平,我的是手动的,绕这对牛用了三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高水平,我的是手动的,绕这对牛用了三天

我是手上没准只能搞这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说的是.现在有一副96x6.5的铁心做电源牛,有200瓦了。不过是普通的铁心。

96X6.5的还会发热,上次我用114X6的都不够大还会发热。现在我用132X6的不过没浸漆,打算绕完输出一起浸我可不想隔天就碰绝缘漆。

网友J:
引用 网友M:
材料已经准备好了,做好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我那绕线机是手动的,现在正在改造绕线机,弄成电动的,加 ...

就算有了自动绕线机自动排线系统要绕好输出牛谈何容易。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就算有了自动绕线机自动排线系统要绕好输出牛谈何容易。

DIY重点在于不满意拆了重来

网友J:
引用 网友M:
DIY重点在于不满意拆了重来

绕扼流圈可以,自动绕线机层层垫纸抽头又多麻烦处理不好平整度就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绕扼流圈可以,自动绕线机层层垫纸抽头又多麻烦处理不好平整度就不好了。

绕一个输出牛没那么难的,我做第一个电子管功放是807单端,输出牛也是96片子4夹3绕法,两个输出牛用了2个星期(是工作之余弄的,手动绕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海河兄。您看推动和倒相电路用哪种好。我以前制作一个推挽放大器的前级,专为实验用的,前置是6N1组成S ...

  6N1组成SRPP,倒相是6N6的长尾  非常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绕线机做成什么样的?我新的刚做好。

有没有发个帖子让我等观摩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发个帖子让我等观摩一下,

37楼我发了照片。

网友N:
我就想不通了,为什么少有人做FU29并联单端?单端比推挽难听?好多文章都是推挽音大声粗,点型广播声发烧!

网友:
妾有块PCB,6n3+6n6,猜想应该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就想不通了,为什么少有人做FU29并联单端?单端比推挽难听?好多文章都是推挽音大声粗,点型广播声发烧!

老兄好.其实单端和推挽的声音各有特色,单端的音色比较浓郁,味道较浓.推挽的音色感觉比较透彻,一种清新的感觉,就像清晨林间的空气一样负离子很多的感觉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牛小了,匝数也少了低频不会有多好

谢老兄,手边只有两副这样的铁心,计算时由于窗口不够,所以取下限频率为45Hz,电感量不到27H,绕制后达到28H以上,满足计算的要求。在实验电路上表现得也很好,低音较沉力度也较足。

网友N:
经过计算,FU29单端输出牛电感为52亨,铁心现在有是44.4Ⅹ60,初级为0.31mMⅩ4╳900匝,次级为1.2mmx3x60匝!不知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N:
经过计算,FU29单端输出牛电感为52亨,铁心现在有是44.4Ⅹ60,初级为0.31mMⅩ4╳900匝,次级为1.2mmx3x60匝 ...

不知老兄取得阻抗是多大,铁心的质量怎样,不好判断.不过根据铁心的截面积和初级匝数来看似乎可以.

网友C:
海河版主做的FU29推挽,输出变压器的阻抗是10k,12k两种,进修老师的是7.6k,不知道哪一种更适合FU29?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河版主做的FU29推挽,输出变压器的阻抗是10k,12k两种,进修老师的是7.6k,不知道哪一种更适合FU29?

老兄好.阻抗的大小是由负载线的斜率确定的,斜率是由所取的阳极电压与最大阳极电流来定的,设计时斜率不一样,阻抗就不一样了.

网友:
哦,受教了,有时间好好补补曲线图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