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表动平衡的调整

楼主(2017-08-12):
前段时间看到有人发帖求助如何调整指针表的动平衡,很多热心的坛友给予了回帖,我也发了几张图。最近买了一块MF-47F,表头的动平衡也不好,周末抽空将表拆开调了平衡,由于手边没有烙铁,也找不到合适的材料,我就用回形针蘸点液体胶调整,也不知道以后温湿度变化时影响如何,以后可能还是用烙铁松香调整更好些。故此帖仅仅是讲解调整平衡的基本过程,顺带讲解我的MF-47F的拆卸过程。

我买的是带塑料保护盒的MF-47F万用表

这个保护盒对万用表的保护是很不错的

这就是大家熟悉的MF-47

楼主:
下图是调整后的动平衡,虽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但比调整前改善不少。反正此类贴片元件万用表也不值钱,我也没有高、精、尖的测量需求,就先将就用着吧。

直立时的偏移:

左侧立时的偏移:

右侧立时的偏移:

倒立时的偏移:

零刻度垂直时的偏移:

零刻度水平时的偏移:

网友(2021-10-06):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我买了一个金亦优的可测量电池电量的万用表,其他都好用,很准,就是电池电量测量不好用,一点都 ...

我个人认为这种指针万用表上用来测量电池电量的档位功能其实是个噱头,误差都会很大。就拿普通干电池来说,其实都有很多种,即便是同一类型的干电池,不同的品牌、厂家,各项指标都会不一样,这种万用表上的测量电池档位的通过标准其实都是生产万用表的厂家根据自己预先设定的某类干电池的性能指标而指定的一种通过标准,绝对不能适合各种干电池的测量与验证,只能作为一个大致的参考而已,在这方面其实也很类似于有hFE档功能的万用表差不多。具体的电池剩余电量也还是要根据电池的实际指标与实际使用的状况来核验电池是否还可以继续使用。比如,就算是电池没什么电到可以丢弃的时候,但可能仍然能胜任某些遥控器的使用(只要不会漏液的电池),因此说验证电池剩余电量这项功能没什么实际意义,但如果有同类型的电池多颗,甚至还有这款电池的新电池,还是可以利用万用表的这个档位的测量来做一个参照和对比的,然后根据实际使用的状况来作出哪些电池是否该丢弃的筛选。
当然,这位先生可能在电器方面还属于那些经验比较少的人,很想依靠这个功能来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浪费和困扰,这个是可以理解的。那我也稍微谈一谈我对这个档位功能的理解,其实这个档位功能的实质就是利用仪表内部的一些电阻来做负载将被测电池放电,然后检测被测电池的电压与电流能达到某个程度来检验电池目前的性能状况的,放电回路与仪表的电流档基本相似,一般这种档位都设在万用表的直流电流档的某个档位附近,有的还利用了某个直流电流档位的分流电阻,所以不能随便去调修这个档位。就算是有相当修万用表经验的人,也应该先核实各个直流电流档位是否有严重偏差,同时核实这种测量电池剩余电量的档位是否同时借用了某个直流电流档位的分流电阻,如果没有借用的话可以单独拿出来分析是否确实存在故障,然后再加以修复。如果有借用直流电流档的分流电阻,首先要核实直流电流档是否同时也存在偏差,如果电流档确实存在偏差严重,那么先修复直流电流档的故障,修好后这种测量电池电量的档位故障一般也会自然变好。如果核实相关直流电流档没问题,这时才可以再来查找和分析不与电流档共用的相关支路是否存在故障。综上所述,所以调修电池剩余电量测量的这个档位不是一件那么简单和容易的事情。

楼主(2017-08-12):
拆卸万用表:
先打开电池仓盖取出电池,然后旋下后盖的两颗锣丝,对照下图将电池仓内的两个卡销拨开就可以取出后盖,露出内部结构。

卸下开关板:
先拨出电阻调零旋钮,然后再将固定开关板的三个塑料卡销轻轻拨开,开关板就可以取出了,如下图:

题外话:我原先以为开关板是老式电表中的机械开关,没有想到仍是线路板。不用细说,上面全是贴片电阻,自己若想维修都比较困难。

继续拆卸表头:
将表头下部的两个锁片往中间板,同时用工具轻轻将表头组件往上撬,掌握方法后,很容易就将表头卸下,如下图:

楼主:
进入正题:动平衡调整

下图是新表各个角度的指针偏移情况

正立时指针偏左:

左侧立时指针偏下:

右侧立时指针偏上:

零刻度垂直时指针偏右;

楼主:
按照上图十字结构调整动平衡的三个点对照分析,零刻度垂直时指针偏右,说明C点重、B点轻,应该增加B点的重量或者减少C的重量。

零刻度水平时指针偏下,说明A点轻了,指针重了,因为不方便剪短指针来减重,通常都是调整A点的重量,此表应增加A点的重量。

楼主:
原调整示意图太小,主要部分被坛标遮挡,重新上传新的示意图。

按照上面的分析,此表重点要增加A、B端的重量来达到平衡的目的。前面说过,过于手头上没有烙铁、松香焊锡,只好用液体胶水来增加重量,也不知道受温湿度的影响如何。我用回形针拉直,头上蘸少量胶水,细心地点在A、B端,如下图:

楼主:
上述调整一定要细心,胶水尽量少,倘若你将胶水弄到动圈里面或者游丝上面,可别怪我没有事先提醒哟
胶水若偏多,在干燥之前可以用纸巾轻轻地吸走一点。
调整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上述的涂胶水宁可每次少些,反复多次。因为一旦涂多了胶水,干了之后再想刮下来的话,很可能就损伤了表头。
另外指针的垂直平衡与水平平衡相互会牵制,只有逐步逼近,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其次在调整时要注意气流影响,空调、风扇,甚至呼吸气流都会影响指针的稳定。

网友:
不知胶水干了后的效果,敬待后期效果。

楼主:
会继续观察,如果温湿度影响不大,以后还会继续添加胶水来调整动平衡。

网友B:
我的建议还是焊锡,可加可减,万一胶水把动圈给粘注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建议还是焊锡,可加可减,万一胶水把动圈给粘注了怎么办?

在外地工作,手边没有烙铁工具,只有临时凑合。如果胶水的稳定性好,不容易吸潮、变质,也不失为调整动平衡的方法之一,毕竟上胶水比上焊锡要容易一点。

网友:
相对用胶水比焊锡好掌握,不失是一种方法。
但要选择合适的胶水,待干后质量变化不大。

网友:
我见过的其他品牌的47F都是开关版的,唯独这个47F是线路板的。请问楼主多少钱进的?

楼主:
68元从淘宝上买的,标注也是开关板的,但实际拆开却是线路板,我不愿折腾,就将就用了。

网友C(2017-11-15):
还是胶水方便调节,我今天拆一个500内磁表,用焊锡法调节指针平衡,调好后装上电阻1欧姆档指针走不到头了,这是否说明焊锡加多了针摆不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胶水方便调节,我今天拆一个500内磁表,用焊锡法调节指针平衡,调好后装上电阻1欧姆档指针走不到头了, ...

如果各个角度动圈都是平衡的,应该不会影响到欧姆档测量,也不会影响到其他档位的测量,除非不小心引起了其他故障。

网友D(2018-01-26):
好文章,处理方便,立竿见影。我觉得用704硅橡胶比较好,调整时能增能减,固化时间24小时,还不易吸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文章,处理方便,立竿见影。我觉得用704硅橡胶比较好,调整时能增能减,固化时间24小时,还不易吸潮。

应该也行的,只要不吸潮、容易固化,都可以试用的。

网友E:
胶水可行    焊锡最好   焊锡可加减  胶水有挥发  很难达到四面平衡压线 焊锡就可以达到  最好得平衡是以最少地配重来达到最佳地平衡

网友F:
没比要把整个表芯全拿下来吧。只要把表头盖拿下来就可以调平衡。把整个表芯取出来容易弄坏别的地方,这只是个见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比要把整个表芯全拿下来吧。只要把表头盖拿下来就可以调平衡。把整个表芯取出来容易弄坏别的地方,这只是 ...

表盖方便拿下的当然不要去拆表头,有些表盖不容易拆卸的就只有打开表取出表头来调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胶水可行    焊锡最好   焊锡可加减  胶水有挥发  很难达到四面平衡压线 焊锡就可以达到  最好得平衡是以最 ...

胶水调平衡很难做到一步到位的,因为胶水多少会有点挥发,而且一旦重了要减轻就困难了,所以只能多次调整,逐步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比要把整个表芯全拿下来吧。只要把表头盖拿下来就可以调平衡。把整个表芯取出来容易弄坏别的地方,这只是 ...

他没有烙铁,没法把表头线断开,所以才这么干的吧

网友:
都是高手,,,,,我想看到几天后的结果。

网友G:
“我原先以为开关板是老式电表中的机械开关,没有想到仍是线路板”      什么是线路板?什么是开关板?不懂。麻烦解释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原先以为开关板是老式电表中的机械开关,没有想到仍是线路板”      什么是线路板?什么是开关板?不懂 ...

这也许是一种约定俗成说法,开关板通常是指万用表的转换开关是用传统金属片加塑料(酚荃)板做成,而线路板则是指用敷铜板制作的印刷线路。印刷线路板的转换开关耐磨性能低于金属片做的转换开关。

网友:
手摩擦表盘玻璃有静电

网友A(2018-08-08):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金亦优万用表的电路原理图?如果有,能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金亦优万用表的电路原理图?如果有,能分享一下吗》

没有电路原理图,仅仅有一张说明书,而且是47系列通用的。这块表电阻档中心阻值是15欧姆的,其他资料应该在网上可以查到吧。

网友A:
谢谢楼主,我买了一个金亦优的可测量电池电量的万用表,其他都好用,很准,就是电池电量测量不好用,一点都不准,1.5伏新电池测量时表针就走三分之一左右,我想自己修一下,邮回去一是麻烦,还得拿邮费;就想知道改动哪个元器件,所以才给你问一下有没有电路图,谢谢了。

网友H:
我想问下楼主,现在的平衡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想问下楼主,现在的平衡如何了?

现在的平衡很好,用胶水调就是比较麻烦些,因为胶水有挥发性,所以需要多调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想问下楼主,现在的平衡如何了?

刷新一下就重复发贴了,抱歉!

楼主(2018-09-15):
引用 网友I:
调平衡的正確方法是用小镊子拉配重的位置

    您这方法固然非常正确,可是现在有能找到用铜丝缠在上面作配重的表么,绝大多数表都是用焊锡调好配重,一劳永逸,免得受震动或意外情况移动配重造成不平衡。

网友:
这种炮灰表还折腾?

网友(2021-08-17):
留名,防止找不到。

网友:
        好帖子,学到了调整平衡的方法。

网友(2021-09-22):
引用 楼主:
下图是调整后的动平衡,虽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但比调整前改善不少。反正此类贴片元件万用表也不值钱,我 ...

感谢分享

网友:
要求不高,一般平放使用的情况下,在表面上的机械“调零”就可以解决。在生产厂家出厂会做四平衡调试合格出厂。在十字架上做平衡常规调节十字架上的小圈位置。但不都是可以调整好的因为还有其它因素。一般没有修理表头经验和不熟悉的容易将表头弄坏了。

网友(2023-07-07):
引用 楼主:
下图是调整后的动平衡,虽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但比调整前改善不少。反正此类贴片元件万用表也不值钱,我 ...

这个贴顶上来,调整的不错,我现在的没有有调整,和你的有一点差距,

网友(2023-08-06):
引用 楼主:
下图是调整后的动平衡,虽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但比调整前改善不少。反正此类贴片元件万用表也不值钱,我 ...

所以要尽量水平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