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晶体管很难找了呢,问下这图中的BG3AX31可以用啥代替。

楼主(2017-08-12):
怎么换呢,如题!谢谢

网友:
老老掉牙的管子了

网友:
9012就可以。

网友:
电路更古老,能响已不简单

网友A:
9012不行,硅管和锗管的导通电压相差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12不行,硅管和锗管的导通电压相差太大。

那9015或者8850呢

网友:
9012,9015或者8850都行,调整一下R2 56K电阻的阻值,让三极管集电极电压大约为1/2电源电压。其实用9013,9014,8050,c945等NPN管子也行,只是C2极性,电池极性要掉个方向,仍然需要调整R2,让三极管集电极电压大约为1/2电源电压。

网友:
我收藏了几百只3AX系列的三极管

网友:
R2 56K电阻不是确定值,即便是3AX31也需要调整的,那个年代管子离散性大,放大倍数相当的没谱,尤其是没有色标的(打色标的挑选过)。

网友:
多的是:3AX31

网友:
怎么难找,不就是3AX31么?废旧半导体里边全是这玩意,这个电路用背的管子代换就失去味道了。。

网友:
正如前面的兄弟所说,这个电路能响不易。需要条件高, 天地线要良好,更关键是要离电台近!
至于管子,这个是很普通的锗低放管,找台旧晶体管收音机拆个下来即可。

网友:
这个电路相当于矿石机加了一级低放,不接天线不可以响的。管子就是低放管 旧收音机里就有这管子。

网友:
随便一个3AX类管都可用

网友:
3v电压,硅管代用是没有一点问题的,效果远优于3AX类锗管。

网友:
初学者做这个电路,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做好收不到台,严重打击自信心

网友:
我也有这个电路图,因找不到高阻耳机而作罢。。。。。。

网友:
3V电压,用硅PNP管完全没有问题,改用硅管即可,当然要重新调整工作电流。

网友:
3AX31管子在网上有卖的,不难买而且也不贵。

网友:
此电路必须使用真天地线,电路比较经典,音质很好!把BG去掉,3AX31存量很大,某宝很多,并非难找!

网友B:
1:如要换硅管,三极管也要将C;E颠倒过来,还要将R2接电源—极的那一头改接到电源+级阻值也要改为几百K!C2也要颠倒过来!
2:简单点,换上硅管,颠倒C2,加大R2,颠倒电池极性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如要换硅管,三极管也要将C;E颠倒过来,还要将R2接电源—极的那一头改接到电源+级阻值也要改为几百K!C ...

点解要颠倒?
还要电源颠倒。
只换一只管,电源颠倒还响吗?

网友:
电路难,而且现在的电磁环境不好,可以就根本装不好.
3AX31在淘宝很多很多,也很便宜.

网友:
郑重警告:这这这是个老电路,应用原装管子3AX31,如果擅自更换塑封管,NPN管,音质会很差,败得很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点解要颠倒?
还要电源颠倒。
只换一只管,电源颠倒还响吗?

【原电路为锗管,改换硅管,三极管按原来锗管极性接,你说改不改电源极性?电解也是如此。】当然,要是仍然采用锗管就没有以上变更的必要一说了。请参照原图说话。        唉......

网友:
干嘛代换  本店就有这个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电路为锗管,改换硅管,三极管按原来锗管极性接,你说改不改电源极性?电解也是如此。】当然,要是 ...

你混淆,硅管与锗管极性一样,只是截止电压不同,硅是0.6V,锗是0.2V。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硅管与锗管基极电压一个是0.2
V,一个是-0.2V,

错,硅是0.6,锗是0.2

网友:
3AX31网上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