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收音机的天线制作,有哪些技巧,如何避免引雷呢?

楼主(2017-08-12):
引雷,电器都要烧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器烧光事小,生命安全才是大事!

有搞矿石收音机,被雷劈死的喷油么

网友A:
电器烧光事小,生命安全才是大事!

网友:
现在楼房都比较高,在楼顶以下安装天线没有问题的.

网友:
在天线与地线之间加一只闸刀开关,不收听时随手把闸刀合上,使天线与地线短接就可以防雷。此方法简单、方便、有效,以前都是这样做的。
在天线下引线加装避雷器,也是防止雷击的好办法。

网友(2017-09-13):
弄比引雷器低应该就没问题了,不过这个风险大

网友:
这个问题 不是问题 ,六十年代有一种 叫电讯 闸刀,主刀接天线,上 端接喇叭 ,下端接地 线,主刀向下就可以了,关键是主刀和下端之间有一个齿状放电隙 ,可以避雷 ,这就是尖端 放电 的运用。

网友:
矿石收音机就是天线带来麻烦

网友(2017-10-16):
最简单又实用的,也没有安全之忧方法就是把天线往楼下一扔.....

网友:
有避雷器也不是绝对安全,雷雨天气要远离机器。

网友(2019-11-29):
引用 楼主:
有搞矿石收音机,被雷劈死的喷油么

根据幸存者差异,被劈死的是不能在论坛里发言的

网友(2020-02-16):
住楼房后,架设室外天线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网友:
天线应该不需要那么长的

网友:
首先看看天线的最高点是不是在楼顶避雷线、避雷针的保护范围内(滚球法判断,最简单的是如果超过45度角就危险了)。即便在防雷装置保护范围内也只是避免了直击雷。为了妥当,应该把天线与室内引线断开。不要指望你的地线能起保护作用。由于信号地线的电阻和电感很大,低压配电系统接地电阻5欧以下都合格。
假设雷电流峰值1KA,接地电阻抬高了地电位,你家的地网比周边电压高5KV,地线会对低压配电系统火线、零线、墙壁、钢筋混凝土等附近的物体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