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海版白版,老机器哈曼2这个图有点疑问。

楼主(2017-08-12):
左边的测试信号接到灯丝,什么原理和作用?第一次见。

另外,最右边,7位选择开关配合指针表(左偏平衡,右边不平衡)怎么用?只是测试用,还是选择位置以达到调节的目的?指针指向平衡(左)是合格还是指向中间位置合格? 能谈谈原理吗?对推挽比较陌生。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个电路,只能凭经验猜测。从灯丝分压获得50Hz正弦波信号供调试用。测试部分,开关1档为关,2、3、4、5档通过测试V10、V9、V8、V7阴极电压得知其电流,可以通过R60a、R60b与R25a、R25b进行调整,保证推挽上下管及AB声道电流尽量相同。开关6、7档分别测试A、B声道交流平衡的,表头指示数越小,说明上下管电流差越小,调整方法与电流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个电路,只能凭经验猜测。从灯丝分压获得50Hz正弦波信号供调试用。测试部分,开关1档为关,2、 ...

哦,是不是调试时候需要灯丝这个RCA要接到信号IN的RCA呢?
这个表头大概率是个电压表?

网友:
交流测试电压为3.15VX33/(120+33)=0.68V左右,测试交流平衡时把该电压输入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个电路,只能凭经验猜测。从灯丝分压获得50Hz正弦波信号供调试用。测试部分,开关1档为关,2、 ...

向白居不易老师 请教

在电子管手册上,推荐电子管所使用的电压有2种标法,例如PL84 :

Vba  230v
Vbg2 200v
Rg2  220欧
Rk   270欧
Ra   3.25K
Ia   56mA
Ig2  9.7mA
Wo   5.4W

同样在这手册的同一页上,还标着下面字样:

Vb 200v
Rg2 470欧
Rk  215欧
Ra  2.5K
Ia  64mA
Ig2 11.4mA
Wo  5.3W

请问白居不易 老师:

Vba 230v和Vb 200v有不同吗?Vba和Vb是何意思?这个电压指的是地对屏极电压?还是阴极对屏极电压?

网友:
手册上肯定有标识说明,例如RA=屏极电阻,RK=阴极电阻,UBA=屏极电压,IA=屏极电流等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向白居不易老师 请教

前一个参数分别标出屏极电压与帘栅极电压,后一个参数表示屏极与帘栅极电压相同。电子管手册的屏极电压、帘栅极电压与栅极电压都是指对阴极电压,生产厂家给出的电路图标注电压是对地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一个参数分别标出屏极电压与帘栅极电压,后一个参数表示屏极与帘栅极电压相同。电子管手册的屏极电压、 ...

谢谢白老师的指教!
我有2只 菲利浦新的PL84 想用它做一小单端功放,不知道用PL84做功放比用6P14单端功放效果差不差,也就是说:如果在电路、元件合理的情况下,PL84做功放比6P14功放不好,我就不去做PL84功放,干脆去做6P14功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白老师的指教!
我有2只 菲利浦新的PL84 想用它做一小单端功放,不知道用PL84做功放比用6P14单端 ...

PL84与6P14(EL84)除灯丝电压以外,其他参数也不完全相同,没有对比过。飞利浦的电子管质量是可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84与6P14(EL84)除灯丝电压以外,其他参数也不完全相同,没有对比过。飞利浦的电子管质量是可靠的。

谢谢白老师的指教!

PL84在西欧用于串联灯丝胆机;我找些材料试做一台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白老师的指教!

PL84在西欧用于串联灯丝胆机;我找些材料试做一台看看。

PL84 电子管相当于15V的EL86,你可参考EL86的相关电路。
下图是PL84单端输出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PL84 电子管相当于15V的EL86,你可参考EL86的相关电路。
下图是PL84单端输出参数:

谢谢您的回复!您了解PL84或EL86单端功放的效果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Vba 230v和Vb 200v有不同吗?Vba和Vb是何意思?这个电压指的是地对屏极电压?还是阴极对屏极电压?

根据13#楼的资料,Vb是电源电压(对地),估计下标b指的是B电,即乙电。
Vba是屏极a的电源电压(对地)。
Va才是屏极电压(对阴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13#楼的资料,Vb是电源电压(对地),估计下标b指的是B电,即乙电。
Vba是屏极a的电源电压(对地) ...

我也是看的外文的电子管资料(同13楼的资料),你说【Vba是屏极a的电源电压(对地)】是啥意思?是屏极对地电压吗?

实在不懂Vba 、Va 是何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