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OM R71E底噪太大,只能收到强台,如何修理

楼主(2017-08-12):
几年前购买的ICOM R71E 最近打开试了下,发现只能接收到强台,想的修理下,不知还有修理的价值没有?

补充内容 (2017-8-14 22:34):
也不是灵敏度低啊,之前用的是15米长线加一1:9巴伦,感觉底噪高啊,没收到几个台,主要是和SONY icf 7600gr 比,结果今天经高人指点天线不应该直接沿着窗子垂直放下去啊,应该有点角度啊!

补充内容 (2017-8-14 22:36):
虽然没有按照高手说的那样做,但是发现我手里的ICOM R71E 频率正好偏移了-15kHZ。我说嘛,今天再次测试,灵敏度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看来我是搞错了

网友A:
接收灵敏度严重下降了,如果不准备听它了,还是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灵敏度严重下降了,如果不准备听它了,还是扔了吧。。

哎,最近想的买个设备呢,一直在全新ICOM R71E 和全新R75 之间徘徊,但是全新的R75太贵了,传说中全新库存R71E不知靠谱不,所以就有想把71E修好的想法了

网友B:
十几年前的热爱,弄了好几台71和7000。

网友C:
一直想买台R71E,就怕他出各种问题,所以买了台德生PL6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想买台R71E,就怕他出各种问题,所以买了台德生PL600.

接连买了两台了感觉都很一般啊,这一台还不如上一台啊!总之是买了两台7600gr都没有让我失望,买了两台71e,一台比一台失望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接连买了两台了感觉都很一般啊,这一台还不如上一台啊!总之是买了两台7600gr都没有让我失望,买了两台71 ...

以后买机器还是要买新机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几年前的热爱,弄了好几台71和7000。

老兄的71性能咋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有r71e详细调教教程,不过需要有响应仪表。

不就是没有仪表嘛,要买频率计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连买了两台了感觉都很一般啊,这一台还不如上一台啊!总之是买了两台7600gr都没有让我失望,买了两台71 ...

     看来我得慎重购买R71e ,我感觉你有7600GR这样的好机器就没必要买71E了。。。71E的优势是使用室外天线接收微弱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我得慎重购买R71e ,我感觉你有7600GR这样的好机器就没必要买71E了。。。71E的优势是使用室外天 ...

全新的71e到货了再说,现在不好说啊,要是我的71e是不行的话,下次直接买新r75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全新的71e到货了再说,现在不好说啊,要是我的71e是不行的话,下次直接买新r75

     新的71E贵啊!不如买二手的R85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的71E贵啊!不如买二手的R8500。。。

没看到二手的r8500啊!哪儿有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的71E贵啊!不如买二手的R8500。。。

之前想买r75呢!闲鱼上二手的要2600!还有个aor 5000d价格是3000,之前想买,怕上当啊!就没有买。尤其是那个r75成色较新。那个aor5000d感觉价格低的吓人,别不是有问题吧,所以不敢出手啊!要知道新的aor 5001要32k啊!

网友(2018-02-08):
哪有全新的71呀
都20几年的机器了

网友(2018-03-18):
我的R71E就像乐高玩具,拆拆装装,一切都是为提高灵敏度和降噪,天线架设是R71E接收好坏的关键。

网友(2018-05-05):
我的r71e 也是背噪很大,基本听不到什么呼叫。手里没有频率计(计划入手一台)只有万用表。在网上找到http://www.docin.com/p-158963780.htmls  经过电压调整 基本满意啦,至少55这天 14.270-275Mhz 可以听到清晰的 呼叫啦,7050还未有结果晚上再听听。

不防楼主也试试看,会有惊喜的~~

网友:
天线用的 20多米的网线 挂在楼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