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风扇反转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8-12):
    今天想买一个小电扇,是广州产钻石牌300mm的摇头式老台扇,型号是30AS,品相有8成新,功率48瓦,插上电怪了反转,风向后吹,卖的人拆开机罩,里面线很新,无烧无味,又拆开底座看见一个老式铁壳电容,就对照机内电路图把线头调来调去还是反转,又换新电容试还是反转,最后无计可施,对我说,你要就20块钱拿走,咱也不知电风扇反转是怎么回事,能不能修好,故没要,
这反转到底是啥原因呢?请懂行的坛友或高手解释解释,此种情况有沒有修的价值

网友:
磁场方向反了,定子翻过来应该可以,千万不能换正副绕组。

网友:
一般电风扇的电机,如果是电容电机的话,主绕组和副绕组是不一样的,是不能交换的,通常主绕组的电阻小,副绕组的电阻大,楼主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只有洗衣机的电机的主副绕组是完全一样的,因此可以交换后换向,但风扇的是不行的。
风扇的转向反向了,通常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主副绕组接反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定子在机壳里安装时反过来了,如果楼主确定不是主副绕组接反了,则将定子翻个身就行了。就象把烧饼翻个身一样

网友:
把线圈接电容的一端与线圈另一端交换一下试试。

网友:
我原来见过学生宿舍书桌上的使用罩极电机的小风扇,旋转方向反向的。原来是用户自己拆装,把铁芯和线圈反过来装,于是短路环的位置左右弄反,因此反转。电容式电扇怎么会反转就不懂了。

网友:
应该是把副绕组当成主绕组用了,重新接一下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拆开过电机把线圈装反了,把那个线圈铁芯翻个面装回去就行了

网友:
就这俩种可能;线接错了、定子反了。

楼主:
我可以负责仼的说:线没接错,定子没反,电容没坏,看起来定子很新无烧,但就是反转,为啥?有没修的价值?

楼主:
这台故障机,是广州产钻石牌300mm的摇头式老台扇,钻石也算名牌,但那机外壳是塑料的,如是铝的就要了(老板20元就卖)

网友A:
如果是新的,翻转定子,可修,如果是旧的,就是线圈故障,要修就是重绕线圈,一般没价值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新的,翻转定子,可修,如果是旧的,就是线圈故障,要修就是重绕线圈,一般没价值修了。

这个应该是正解

楼主:
为什么"看本姑娘的手,得买五个钻戒。"不懂啊

网友:
难道是风叶不配套,折向有误???

网友B:
  这是电机的定子铁芯与绕组装反了,拆开后把它反个方向安装故障即可排除。

网友:
有一种仿古式电吊扇,就有可调风向的功能,或向下或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机的定子铁芯与绕组装反了,拆开后把它反个方向安装故障即可排除。

论坛老同志,回答问题这么幼稚,绕组装反的可能性比中大奖还难,其实问题很简单,没有想的那么复杂

楼主:
等有时间,再发一帖,从理论上细说电扇反转的成因

网友(2017-09-13):
上海老华生就生产过反转老风扇,如不是厂家原先设计问题,那就另当别论

网友:
帮楼主顶一下贴,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

网友:
换根线就行了,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我碰到过,是电容坏了,理论上是不会反转,但它就是反了,只是转也无力。换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叶子装反了也会误以为反转的

网友(2018-03-04):
这个故障咱修过,线没接错,因为都是颜色不同的,附机接线图标着的。把定子的罩拆开,抽出转子,180度掉头,上罩试机,OK!

网友:
如果主副绕组的4根线头分别引出,则将任一绕组首尾对调即可正常转动。

网友:
定子方向反转引出线就到里边了,这个可能性不大,定子应该没有装错,电容坏的几率为零,因为启动正常,定子线圈接线错误可能性也不大因为是二手,还是名牌,只有一种可能正负绕组接错了

网友:
应该是线接错了。。。。

网友:
只要不是抽头调速的电机按楼上几位所述改动一根线即可

网友:
是的 应该是定子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