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电脑小电源

楼主(2017-08-13):
是个先马300m的小电源(无5vsb电压),目测有电容电阻爆裂,辅助电源功率三极管居然用50W的bu5027a,用1欧档测 已无二极管性状,相关的c945也已损坏。两个主功率管应无问题保险丝也是好的。因为感觉辅助电源功率有限就用了个节能灯上拆的三极管(有C2068字样)换上,1.2欧的限流电阻就用一段烙铁芯上的电阻丝。爆裂的安规电容(未知)用1kv222的换上,c945有现成的再另接根电源线上电,电源电扇转了各档电压貌似也无问题,下电一摸C2068却热的烫手。以为没有其它故障就网购了两13009。后来想起还有个电脑电源上拆的C3039将C2068换下上电却无电压输出。看来网购的13009有点弦了。。。

网友A:
最烦折腾开关电源,坏了基本换。以前的P3年代的还好弄点。

网友B:
辅助电源坏,就修辅助电源噻。待辅助电源正常了再修其他才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辅助电源坏,就修辅助电源噻。待辅助电源正常了再修其他才是的。

辅助电源算好修的,可能这个电路功耗本来就大(bu5027a同两个主功率管共用散热器)。13009今天到了但错过了快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烦折腾开关电源,坏了基本换。以前的P3年代的还好弄点。

小电源的元件排列很紧凑,确实挺难拆的。。。

网友C:
最近在试着修开关电源,搞了几个3842方案的,通用方案的比较好修,网上资料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在试着修开关电源,搞了几个3842方案的,通用方案的比较好修,网上资料很多。

开关电源俺也不懂。这个就是辅助电源毛病换上bu5027a肯定ok。只是觉的辅助电源功耗有点大了。。。原以为耐压电流功率够就可替换,没想到电源开关管C3039不能用节能灯上拆的C2068倒好用不过发热利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俺也不懂。这个就是辅助电源毛病换上bu5027a肯定ok。只是觉的辅助电源功耗有点大了。。。原以为 ...

感觉你对开关电源比我懂多了,我老是怕炸管烧东西,功率部分不敢随便动,在线量原件好坏也不在行,拆下来量又费劲。只是根据网上的资料,量一下3842的各脚电压,侥幸修好了几个普通的电动车充电器,电脑电源对我来说太复杂了。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修板子的经验技巧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对开关电源比我懂多了,我老是怕炸管烧东西,功率部分不敢随便动,在线量原件好坏也不在行,拆下来 ...

俺只会换个零件,不会集成电路看着都头大。。。

三极管的话在线用电表1欧当分别量EB,CB如不是二极管可判定损坏

楼主:
网购的13009果然不能用,节能灯上拆的C2068好用但易发热

楼主:
一次上电的时候C2O68终于爆了,只见火光一闪连接细铜线的地方被镀上了层黑色,量C2068全开路C945耐不住高压亦损坏。。。可恶一个功率有限的5v电源功率管竟如此挑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