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收音正常猫眼不闭合的原因

楼主(2017-08-13):
又来麻烦各位前辈了,刚收了一部红灯711-3,收音正常,短波中波都能收到台,猫眼发光正常但是不闭合,请教一下是管子坏了吗?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A:
我觉得正常,我的红灯711一3也是这样的,猫眼不闭合。有可能现在的各地中波台功率小的缘故(大多在15kw),而收听时信噪基本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正常,我的红灯711一3也是这样的,猫眼不闭合。有可能现在的各地中波台功率小的缘故(大多在15kw), ...

可是我手里的711-2闭合就很好,但是711-2收不到短波,这个711-3今天刚入手,中短波都挺好,就是猫眼没有反应,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B:
换6A2、6K4,再检查AGC回路电容是否漏电。并测量6A2、6K4除灯丝外各电极直流电压,与电路图规定值比较,考虑是否帘栅极降压电阻变值导致增益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6A2、6K4,再检查AGC回路电容是否漏电。并测量6A2、6K4除灯丝外各电极直流电压,与电路图规定值比较,考 ...

谢谢前辈指点,更换6k4,故障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