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降压

楼主(2017-08-13):
有一变压器是交流10伏想把它降为交流4伏请问各位师傅能行吗。

网友:
这个必须能!

网友:
行的,改变线圈匝数就能实现。

楼主:
改变线圈圈数我懂,我要说的是不改变圈数的降压。

网友:
用调压器把输入电压调成90伏 ,输出就是4伏了。

网友A:
如果是用直流的话可用7805降压,百度上搜7805降压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问 与 第二问,不是同一问题了吧?

就是一个问题交流能不能在不减少圈数的情况下降压。比如电阻能否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直流的话可用7805降压,百度上搜7805降压4V

我要的是交流。

网友:
如果负载接近恒定,可以用无极电容降压到4V,——算一下容抗。你懂的

网友:
变压器有初次级之分,不改变匝数,初级输入电压低了,次级电压也跟着降低。办法很多……可控硅、电感、电容、电阻、调压器……自选。

网友:
方法多种,大家都说了。成本能不能接受,是一个问题,最简单的成本最低的就是拆次级,简单适用。

网友C:
如果不想拆开重绕次级,那就看看变压器窗口还有没有间隙,如果有就用漆包线绕几圈与次级反向串联,(反向串联电压降低),即可得到想要的电压,至于绕多少圈,要实验后测量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想拆开重绕次级,那就看看变压器窗口还有没有间隙,如果有就用漆包线绕几圈与次级反向串联,(反向串 ...

你这到是一种办法、

网友:
可以中间抽头试试

网友:
如4V的工作电流不大可以绕一个10V变4V的交流变压器,比拆原10V包要省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没有给出来很多条件,一味谈降压,往往方法都不和你心意。你就具体说说,你遇到了什么问题吧?比如说: ...

这是换一个收音头的变压器,双14伏,还有单10伏,屏显灯丝是交流4伏。所以想不拆变压器的情况下,看能否把10伏降为四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这个问题就简单了!
你先找一个1K2W的电位器,把他调到最大,串联到灯丝回路,用万用表检测灯丝两边的 ...

领教了。好的,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换一个收音头的变压器,双14伏,还有单10伏,屏显灯丝是交流4伏。所以想不拆变压器的情况下,看能否 ...

10V和一组14v反向串联就是4V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V和一组14v反向串联就是4V

怎样反向串联,串联后14伏那组还能用于其它电源的需要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0V和一组14v反向串联就是4V

这种反串。条件是同等线径反串。

网友G:
不用拆铁芯,倒下几圈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拆铁芯,倒下几圈就可以了。

过去的变压器可拆掉一些圈数来降压,因为初级在里面,次级在外面。而现在变压器分成二个小盒子式,不太容易、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样反向串联,串联后14伏那组还能用于其它电源的需要吗。

同名端串联。灯丝悬浮供电,其它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名端串联。灯丝悬浮供电,其它不影响

谢谢,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想拆开重绕次级,那就看看变压器窗口还有没有间隙,如果有就用漆包线绕几圈与次级反向串联,(反向串 ...

      有这个功夫为什么我不直接绕一个4V的绕组出来, ,而且反串是变压器应用中最不可取的一种做法

楼主(2017-11-09):
不会把线戳断吗。

网友:
把次级拆下几圈就成了。

楼主:
如果是双电源的怎么拆,拆了外圈,中心地就偏了。

网友:
改次级线圈匝数

网友:
拆6/10线圈

网友:
不拆,再串一个变压器

网友:
费事啊,不如再搞一个

网友:
电容降压最简单

网友:
用一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反串。条件是同等线径反串。

只要线径细的不超负荷就行

网友(2018-12-06):
这个方法如何

网友:
有几种方案可以实现,1,改绕变压器次级,2,另加一个自耦变压器只绕一组中间抽头输入10伏输出4伏 ,  3,整流稳压可以线性的,也可以是脉冲的,如采用LM2576,。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问题交流能不能在不减少圈数的情况下降压。比如电阻能否降压。

用电阻会消耗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