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改380V交流电发电机

楼主(2017-08-14):
因为出去收东西时,经常碰上380V变频器,但是没有办法试机,所以想做个380发电机。
初步打算用3个无刷电机成一条直线摆放,出轴有缺口的那种,3个的轴的缺口成120度连在一起。利用一个220V电机驱动。请问是否可行?

要想出220V,无刷电机有什么要求?
只看有没有输出电压的话50W的功率应该足够了吧,

网友A:
为什么不用220伏电机直接驱动380伏的电机来获得380伏的三项交流电?这多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220伏电机直接驱动380伏的电机来获得380伏的三项交流电?这多省事?

三相小功率的电动机不是很常见啊

网友:
70瓦80瓦的多的是,二手的价钱比单项的都便宜,因为三项的一般用不上,只能砸铜。

网友:
首先三个直流电机方案肯定不行!其次三相交流电机我常见的机床水泵电机才只有90W,也比较容易找。

网友B:
收购时不都是直接论斤的吗?好的说成坏的,坏的说成垃圾……要是人家本来当垃圾买的,你当场一测:好的~~~~~老弟,咳咳,刚才那个价不卖了……这就尴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购时不都是直接论斤的吗?好的说成坏的,坏的说成垃圾……要是人家本来当垃圾买的,你当场一测:好的~~~~ ...

你想多了。这玩意我还没碰上过论斤称的,现在大家都有智能手机。现在基本都说是从机器拆的。要是他们原来就当垃圾卖的我就不纠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想多了。这玩意我还没碰上过论斤称的,现在大家都有智能手机。现在基本都说是从机器拆的。要是他们原来 ...

你这种货源已经是N手的,收也没什么意思了,除非是大批量的,省功夫、赚差价。

网友:
这样不行吧。

网友C:
您还真无刷电机多,我记得多的是那种低压的转向助力电机,380V的无刷电机好像不多,这东西的驱动挺贵的。我以前有个想法,就是用几十块钱的单相变频器,将单相变成三相220,用一只三相变压器,将三相220升压到三相380,只不过小型的三相变压器我还没遇到,所以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还真无刷电机多,我记得多的是那种低压的转向助力电机,380V的无刷电机好像不多,这东西的驱动挺贵的 ...

我出过220变380的,200VA的也10几公斤,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出过220变380的,200VA的也10几公斤,不方便。

做个发电机也不轻,楼上说的单相电机带动三相电机做发电机,这个倒是可以试试,另外我记得有单相220输入,三相380输出的变频器,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还真无刷电机多,我记得多的是那种低压的转向助力电机,380V的无刷电机好像不多,这东西的驱动挺贵的 ...

我想知道你是如何将220V转换成三项380V的,申请专利了吗??这可是高科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你是如何将220V转换成三项380V的,申请专利了吗??这可是高科技呀!!!

220v如何转换成三相380的,这个是厂家的事,专利申请没那也是厂家的事,这两项我不清楚,不好意思不能给您答案。具体是不是高科技,这应该不算高科技,您可以搜索升压变频器,还真有这个产品,几年前听人说起过,也查过,因为价格,最后还是买了几十块钱的二手输出220v三相变频器,我只是将自己知道的说出来,给楼主一个参考。

网友:
貌似也没有输入220V单相,输出380V三相的变频器吧,记得都是输出220伏三相的

网友E:
楼主用三个直流电机成120度相角,是想成为三相电吧?有点脱裤子的嫌疑。
通常的无刷电机,里面的定子绕组都是三相的,可以这么说,无刷电机反过来用,就是一个三相永磁发电机,没有必要再用三个了。
另外,通常的变频器都有一个功能,就是直流输入的功能,前面有个端子就是输入直流功率电源的,后面通常还有一个接电抗器的端子,不过默认是用一个短路片短接的。楼主可以用220V的市电倍压整流后从这个端子输入进行测试。
还有一个就是直接小改一下变频器,可以做到220V输入,400V输出的。这是标准的输出电压。
一般的220V变频器的主电容都是几个直接并联的,或者就是一个,不过380V的变频器的主电容都是两组并联后进行串联的,所谓的改倍压,只要接一根线就行了。
通常三相的输入是RST三个脚 ,接单相时一般是用RS两个脚,那么要改的方法就是将这个主电容两组串联的中心点接一根线到S脚 就行了,你可以加一个小开关,原来这主电容的中心点是悬空的,现在接到S脚 上,你从R和S输入220V,则变频器的输出就能达到400V了,你想380V也是可以的,在里面的菜单上设置一下就行了,不过,通常的380V的电机是可以正常工作在400V下的,而且电压高了,同样的功率下,电流会小一些,这对变频器也是有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三个直流电机成120度相角,是想成为三相电吧?有点脱裤子的嫌疑。
通常的无刷电机,里面的定子绕组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