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索尼投影仪VPL-CX80红灯亮不开机

楼主(2017-08-14):
一台索尼VPL-CX80电源指示灯亮不开机,按电源建没有作用,怎么维修。朋友要的话也可以出让

网友:
电源指示灯亮不开机主板有问题!

楼主:
应该是主板有问题,难,配件价出了

楼主:
机器有点旧,配件出了

网友:
朋友打算怎么出

网友:
拆开代换微动开关试试,

楼主:
80,就当灯管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80,就当灯管买

手头有台这型机(也是坛里买的,收到后通个电看能亮就放置一年,最近家里装修后取出发现蓝光栅有竖条纹),想收来作配件,到合肥含快递多少能出?

楼主:
有3.8公斤,运费应该20元左右,90包邮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3.8公斤,运费应该20元左右,90包邮算了

哦,我到家后再看下我这台机的型号(看外形与您图上这个似一样的)。另询下您这台内部有无修过?是否完整?

楼主:
午休,内部有点旧,应该不缺件。

网友:
坐等上面的朋友确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午休,内部有点旧,应该不缺件。

刚看了我这台型号是VPL-CX71。看楼主这台外形基本一样的,原想买来用里面的液晶板,但不清楚尺寸是否一样。
(若有其他坛友要您先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看了我这台型号是VPL-CX71。看楼主这台外形基本一样的,原想买来用里面的液晶板,但不清楚尺寸是否一样 ...

液晶是一样的,基本上都是0.69寸的,甚至于光路都一样的,日本的机子,型号上差别,外观一样的话,很多东西可以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晶是一样的,基本上都是0.69寸的,甚至于光路都一样的,日本的机子,型号上差别,外观一样的话,很多东 ...

谢谢!能用上就考虑收来。

网友:
我有一台70的,样子也一样,也是竖条纹,不知道能不能拿来拼成一台,

网友:
杭州,收来玩一下,

网友:
无非灯泡坏滤网安装不到位

楼主(2017-09-14):
引用 网友A:
刚看了我这台型号是VPL-CX71。看楼主这台外形基本一样的,原想买来用里面的液晶板,但不清楚尺寸是否一样 ...

液晶板应该好的哦

网友:
先查电源是否正常 ,各路电源,如果正常查CPU工作条件供电是否到位,复位是否正常。有没有松动的地方,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