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人家里矿机,长期开着的么?

楼主(2017-08-14):
没事耳朵凑上去听下

网友A:
做好后20多年就没有关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好后20多年就没有关过。

一直接着耳机在播放么?

网友:
当接着耳机的时候一般总接着,晚上略微听见一点。以前当接着10吋动圈大喇叭的时候就断开,太吵了,净是卖药的。

网友:
自从矿石机制作好后,就一直开着,只要有电磁波经过,就会有消息进来。

网友:
2015年搬家后矿石收音机就没安装,怀念当年的双八十米大V型天线,几年没关机,哇哇的,一次雷阵雨击穿了4只2AP9,(两个倍压整流矿机)疼得我好几天没缓过神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直接着耳机在播放么?

对,拎起耳机就听。雷雨季节短路天地线避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拎起耳机就听。雷雨季节短路天地线避雷。

坏了几个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室内天线,所以不“关机”。

在房间里面用一字电线做天线么?

网友:
现在的矿机是挖比特币的

网友:
反正不耗电,开就开着去吧。

网友:
矿机是无源的。不需供电,没有开关。
你不想收听时,断开天线和地线或短接天地线可以中断收听,就算是关机了。

网友:
好问题,除了天线底线之间有个刀闸---打雷时必须合上,还真没有其他开关。

网友C:
打雷我都没关过,矿机做好后,就一直接着天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雷我都没关过,矿机做好后,就一直接着天地线

如何防止引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室外天线防雷的最可靠方法,是把天线降下来。我用的室外水平天线就是两端装滑轮,蔴绳牵拉升高,天气不好就 ...

不是每次都记得拉下来的吧

你的天线多长?是直的电线做天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坏了几个耳机了?

哈哈、哈哈,
没有坏过,我是“2000军机”和“压电陶瓷片”交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
没有坏过,我是“2000军机”和“压电陶瓷片”交替使用。

2000军机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线当然是水平直线(弧垂不计),长度20米(不含引入线),进入夏季就要看天气状况升、降。春冬两季可以不 ...

你用的天线是电线么?外皮剥掉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室外天线防雷的最可靠方法,是把天线降下来。我用的室外水平天线就是两端装滑轮,蔴绳牵拉升高,天气不好就 ...

为防雷反复地升降天线并不是好办法。经常折腾太费事,也容易忘记操作。
再说,把天线降下来就能可靠的防雷吗?降多高合适?在空旷的地方,一人高都可能遭雷击。那么长的线完全落地又会绊脚。
把天线与地线短接是最简单有效的防雷措施。在天线与地线间加一只闸刀开关,不收听时随手把闸刀合上,既可以防雷又能阻止耳机或扬声器发声。以前都是这样做的。
或可在天线下引线加装避雷器,也是防止雷击的好办法。

网友:
室內一米大环吊在窗戶旁边,長时间开动,每晚听矿机入夢,可选中短波F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
没有坏过,我是“2000军机”和“压电陶瓷片”交替使用。

一天听多久呢?

收不到啥好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