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打印机打印头的维修你知多少

楼主(2017-08-14):
关于打印机打印头的维修你知多少?
  办公设备使用久了之后就会出现一些故障,针式票据打印机也不例外,打印头故障是针式打印机常见的故障之一,打印头常见故障包括:1.打印头断针;2.打印针线圈烧坏;3.打印头与打印辊之间的间隙偏离;4.打印头电缆断线。那么出现打印头故障之后我们该如何应对呢?接下来汇美小编要为大家讲解的是关于针式打印机打印头的维修知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打印头断针
  故障原因:
  A、打印强度大,打印量大,是造成断针的主要原因。
  B、打印头脏污,由于长期使用,打印头渡针板间累积油墨与纸屑形成的污物,使其出针受阻,容易折断打印针。
  C、色带造成的断针,使用非原装色带或色带使用时间太长,使色带的组织受到破坏,当打印针打到色带上容易将针刮断。
  D、线圈短路:排除线圈本身的质量问题的情况外,主板的针驱动管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如针驱动损坏,在换线圈后也要把对应的针驱动管一并更换。
  E、热敏电阻:热敏电阻损坏是非常少的,其表现的故障就象是打印头过热而出的的状况。
  维修办法:
  由于打印机的打印原理是由多根打印针击打色带形成的点阵组成一个字符/汉字。若打印头中有断针,就会出现打印的字符/汉字缺点少划。
  首先用打印头故障测试程序检查出哪几号针出现故障,然后取下色带盒,翻开打印头锁定夹,从两边捏住打印头散热片(即外壳),向上提起打印头可以看到连着两根柔性扁平电缆,拔去电缆便可拿出打印头。用酒精棉球擦洗打印头前面的墨污,查看一下是否有缺针情况。
  若是断针,则需要进行换针。换针时要准备好工具,主要有镊子、刀片、金刚挫、钢尺、油石和打印头专用夹具(一种专门用于拆卸打印头散热片的工具)。用专用夹具退下散热片,可以看到好几层结构。
  将头部朝下,松开定位爪,取下最上面的后铜盖,便可以看到环形分布的12根长针,从测试结果区分出断针是长针还是短针,然后数出所断长针的位置,用镊子取出放在一边;如果还有短针断针,则继续取出所有长针,再用刀片沿中间的黄色铜垫片下方分开,露出12根短针,用同样方法取出断针。继而取下一根好针(取长针或短针视所换断针而定),用钢尺精确测量该针的长度,将新针按所量的尺寸,用金钢挫磨好(注意将针的头部毛刺磨去)后,再从原位置插入,换好后用手指轻压12根针的尾部,使针头从前面探出,此时,应看到1号针和24号针位有针露出,而且各列针与针之间应间隔一孔,若有位置插错,必须重新调整。同时,当手指放开后各针都能立即收针,保证各针出针畅通。
  只有在确认短针全部到位后,才可以安装长针。在合上铜座之前还要使每针的定位销入槽,将长针层定位孔合上,检查没有缝隙便可安装长针了。长针只须照着对应孔位置插下去,长针自尾部到探出头,要经过几道导向槽,最上边的槽孔是很容易穿下去的。第二道孔稍微难一些,只要穿过去,针就能顺势而下,很容易到达所在位置。用拇指压住衔铁,针应露出1mm,表示换上去的针是好的。全部插好后,压上后铜盖,应无缝隙,装好三脚定位爪,套上散热片,即可上机打印测试。
  2.打印针线圈故障
  故障原因:
  由于打印头出针动作是依赖于打印针驱动线圈通电后产生磁场,吸合或释放衔铁而控制打印针的进退。若针驱动线圈烧断(开路),则相应的打印针就不出针,因而造成打印缺点少划;若针驱动线圈短路(击穿),有可能会使整个打印机不工作。
  维修办法:
  打印针驱动线圈正常与否,一般用万用表的R×1挡测量其直流电阻的方法进行鉴别。下面以LQ1600K打印机为例为大家介绍一下更换线圈的方法。
  更换线圈时应按照固定的线圈对应关系找到坏线圈,用小刀切断粘结在线圈架上的明胶,再用镊子和电烙铁取出线圈。拆下坏线圈时要注意不要将相邻的好线圈碰坏,装线圈时应注意线圈的引脚不要和铁壳相碰。最后用明胶固定好线圈。
  打印头修好后,按照拆卸时的逆顺序将打印头恢复。打印针和线圈维修完后,先不要急于开机,如果打印头中有线圈损坏,则需要检查打印机内的驱动三极管V1-V24是否正常,24个驱动三极管的外围电路完全一样,所以,在正常情况下测每只三极管的静态在线参数是很接近的。在打印机断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量各驱动管的b-e、c-e之间的电阻,就能判断驱动管是否有问题。如果驱动管中有损坏,仍会烧坏驱动线圈。
  3.打印头与打印辊的间隙偏离
  故障原因:
  打印机长期使用之后由于击打、振动的原因;或在对打印机维修之后(打印机的字车机构被拆开修理或清洗),打印头与打印辊之间间隙会发生变化。若间隙过小,打印针冲击过大,易造成打印头断针或打印太浓甚至于成墨团(一般称之为"棕色带");若间隙过大,打印针从导向板伸出较长,也容易造成断针。同时,所要打印字符/汉字的字迹太淡。因此要定期检查并调整(特别是在修理过字车机构之后)打印头与打印辊之间的间隙。打印头与打印辊的间隙是打印机的一个重要参数。若有偏离,轻者影响打印效果,重者会造成断针,用户应重视定期检查调整。
  维修办法:
  (1)一种通用的"间隙"调整方法
  A. 将装在打印头上色带盒取下。
  B. 打开打印机机壳并拆下字车架的固定螺丝将机架中装有打印头调节杆的一端抬起。
  C. 松开打印头调节杆的固定螺帽(调节杆用螺帽安装在带偏心的字车滑杆螺栓上,有的打印机用的是螺丝),将打印头调节杆拨至第二档(一般是薄纸位置),在打印头与打印辊之间插入4层打印纸(约0.23-0.27mm厚),转动字车滑杆(注意保持调节杆始终在第二档),使插入的4层纸能抽动但略有一点摩擦力。这时,分别在打印辊的左、中、右位置进行调整,待均匀后,再将调节杆的固定螺帽上紧即可。

手把手教你检测打印机线圈故障

  手把手教你检测打印机线圈故障
  打印头另一个常见故障是驱动线圈损坏。判定驱动线圈是否损坏的方法是:将一根打印头电缆一端插入打印头,用万用表测量另一端对应的驱动线圈的直流电阻,一般驱动线圈的直流电阻应为33欧±2欧,如果测得的阻值偏差较大,可能是线圈开路或短路,会引起不出针或出针无力的现象。测试时可将万用表的一支表笔接公共端,另一支表笔接各个驱动线圈的对应点,更换单个线圈时可先用吸锡器将线圈上的焊锡去掉再用刀片将周围的胶割开,取下单个线圈,更换即可。
  引起打印驱动线圈开路故障的原因大多是主板上的打印针驱动管损坏。驱动管被击穿短路,会引起驱动电流过大,将驱动线圈烧坏。判断驱动管是否有故障,可用万用表测量打印头电缆:红表笔接公共端(公共端为驱动电源正极),黑表笔接驱动管的各个对应位置。正常时,测得的直流电阻应为18千欧左右,如偏差较大,则说明该驱动管已损坏。每个驱动管对应——根打印针,例如LQl600K打印机主板上有24个驱动管Q1~Q24,分别对应1—24号打印针。3.打印头电缆故障
  通用针式打印机中打印头的连接电缆一般都采用塑料柔性带状电缆(扁平电缆)。打印头电缆故障一般用万用表的电阻挡进行检查。方法是将万用表的两支表笔分别搭在所查电缆两端的对应线上,测量其电阻值是否为零,必要时还要在折痕处做弯曲试验,观察万用表上所测阻值有无变化。一旦确诊该电缆上有断线后,必须用相同的打印头电缆更换,不能用焊接的方法处理断裂部位,否则在使用过程中稍有不慎会引起信号短路,严重时将导致信号对地(机架)短路,致使针式打印机主控电路出现故障折卷,防止打印头电缆中信号线的折断。

网友A:
早十几年前,这个帖子很有指导意义。

打票据还有针式打印机,其他办公很少用了。
再,现在修打印头的很少了(修理花时间、人工计入成本不划算),直接换新的打印头更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十几年前,这个帖子很有指导意义。

打票据还有针式打印机,其他办公很少用了。

现在主要就是单位打票用,针式的现在用的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主要就是单位打票用,针式的现在用的少了

以前用过,台式针打,体积大、速度慢。
也修过打印头,换过打印针。

主要是打印资料、考试卷之类的,(打印蜡纸,再油印,比复印成本低)。

网友:
如今针式打印机还在使用的都是发票之类的,基本都使用票据打印机,象LQ1600K这类打印机基本都淘汰了

网友(2022-04-02):
打印蜡纸,再速印,量大比复印成本低。

网友:
我只会换针,换线圈.

网友:
喷墨的没试过,针打试过,公司的开票机,死马当活马医,搞不定就买新打印头

网友:
我只会换针,换线圈,改速度,修板调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十几年前,这个帖子很有指导意义。

打票据还有针式打印机,其他办公很少用了。

二十年前,我就是悟出其中一部分,才修了好多打印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