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个电脑电源,故障费解

楼主(2017-08-14):
最近折腾个电脑电源,初始故障好几个低压滤波电容爆浆,主保险炸,查 电源场管烧,续流二极管烧,以上所有换新,电源正常启动。上机结果设备不能启动,测量各路输出电压偏低了,再查电源,高压主滤波120Uf/450v完全失效,所以致使负载能力变差。问题来了,把这个电容换上之后电源反而不能正常启动了,拿下来就能启动,辅助电源正常,各位帮忙参谋一下会是哪里的故障?很是费解

网友:
检查494(7500)的供电滤波电解性能看?大功率管的基极的小电解性能看?最好换新的试试。

网友A:
整流二极管检查一下,是否烧掉,或者测量一下整流后电压是否达到310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二极管检查一下,是否烧掉,或者测量一下整流后电压是否达到310V左右。

问题是不加那个120U/450v的高压滤波,电源正常启动,加了反而不启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二极管检查一下,是否烧掉,或者测量一下整流后电压是否达到310V左右。

短接那个绿线和地,风扇偶尔动一下,应该是保护了,加了滤波反而保护了?

网友:
再查后级滤波电容是否烧了短路?光耦、431基准电压?

网友:
电脑电源使用里的滤波电容需要使用高频高压电容,不能使用普通的耐压电容。

网友:
这么多电容都失效了,表示你这个电源在长时间的高温工作过,你修好估计很多其它电容也失效的.从故障现象看,应该是反馈回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LZ的状况象是输出电压失控,光耦、431。。。都有可能

网友:
感觉楼上说的对,像是输出电压过高保护,不换大电解时,高压偏低,输出电压偏低,不保护,换了大电解,超压保护,楼主修好了告诉一下大家故障。

网友:
换了高压主滤波电容后,高压部分内阻小了,在开关管启动时的冲击电流也变大了,检查缓启动电路。

网友B:
        电脑电源绝大多数都是用2个200V数百微法的电解电容,串联做市电整流滤波的,450V单个电容在ATX电源里我还不曾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电源绝大多数都是用2个200V数百微法的电解电容,串联做市电整流滤波的,450V单个电容在ATX电源 ...

正解,单只450V滤波的电脑电源,不是494方案。
见过正激电脑电源,用单只450V电容滤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接那个绿线和地,风扇偶尔动一下,应该是保护了,加了滤波反而保护了?

电解正常了,电源的内阻就低了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开关管击穿保险未熔断期间大电流是否把电流取样电阻烧阻值变大引起保护。

网友:
按照开关电源维修步骤一步一步来吧,对电路进行分析测好关键点电压。这样笼统地问别人也无从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