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机和串激电机的功率转速转矩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8-14):
例如这个豆浆机直流电机,上面写了输出功率和转速,但是这个功率是最大输出时的功率和转速还是什么?此时的转矩是多少?按N.m=60P/2π.rpm算?堵转时的最大转矩是多少?
参考某直流电机的图片和表格,给出了最大效率、最大功率、堵转时的转速、转矩、电流。可是上面的电机额定输出功率、额定转速对应的是什么?
再看这个串激电机,也是给出了额定输出功率、额定转速,对应的是什么?同样额定转矩和堵转时的最大转矩是多少?

楼主:
还是得到厂家看,不是最大功率,也不是最大效率,更不是空载转速。空载转速是额定转速的2倍附近。标签上on 15s off 15s意思是间歇工作,但厂家图表中没有说,以标签来还是以图表来(指连续工作)?
标签上-40和-55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堵转转速? 0 RPM。on 15s, off 15s 是暂载率。额定应该是可连续使用时(长时,并且环境温度有要求,如45度)时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堵转转速? 0 RPM。on 15s, off 15s 是暂载率。额定应该是可连续使用时(长时,并且环境温度有要求,如45度 ...

但是H7030电机标签和图表中负载特性栏、曲线图对不上。540电机图表中没有给出额定功率、额定转速,不知道标签上有没有。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长期工作于最大功率下,最大效率下估计可以。
搞维修省事,换个相同或相近的就完了。但是要做个别的东西就麻烦了,那个豆浆机H7030电机只能工作15秒就得休息15秒,不知道连续运行时能输出多少W,及对应转速?有的电机长时间空转都会发热,没准儿这个电机就是这种类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H7030电机标签和图表中负载特性栏、曲线图对不上。540电机图表中没有给出额定功率、额定转速,不知道 ...

效率就在曲线的最高点,它不一定在最大功率点,肯定不在最大转速点。要是想设计个什么就先好好想明白要的是什么,再好好查查国标和行标。你现在列出的电机不是同一个用途,同一个功率范围,同一个电压级别。食物处理器用的电机就是间歇式工作的,一次不能超过十五秒,还要休息十五秒,如果要持续使用,就得降功率等级使用,你可以自己试试,功率,扭矩,转速,电流,曲线都是适用的有效的。基本都得往左移动。我简单地看了一下它的曲线,对得上的。降级后的工作点实际上效率高些。另外,有刷电机实际上就不适于长时间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率就在曲线的最高点,它不一定在最大功率点,肯定不在最大转速点。要是想设计个什么就先好好想明白要的 ...

那曲线没有到了转速为零,就是说有曲线的范围内都是可用的?不过转速太低的部分可能要或一定要间歇?哪个位置可以连续只能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曲线没有到了转速为零,就是说有曲线的范围内都是可用的?不过转速太低的部分可能要或一定要间歇?哪个 ...

连续使用要看温升了,降电压,减负荷,在某一个负荷下能连续运转而温升不超过允许限度就可以;现在的问题是你的应用是什么?需要的转速,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续使用要看温升了,降电压,减负荷,在某一个负荷下能连续运转而温升不超过允许限度就可以;现在的问题 ...

这几天琢磨台钻,看豆浆机电机转速高,价格不贵,似乎不错,然而详细看却问题一堆。没想到豆浆机电机有直流220V的,目前看串激电机不合适,空载转速高可是一带负载迅速跌落,低速区“尾巴”拖的太长,转矩跌落太慢。以前曾经做过台钻,多次尝试都失败,主要问题是电机和主轴的连接,连接问题导致振动无法消除。这次考虑用专门的联轴器,又高速又大扭矩的联轴器有,但较贵。目前看波纹管联轴器比较合适,有一款外径22.5长34,孔5到12,22元,1.9N.m 16000转,偏差径向0.1mm,2度,轴向+0.3-1.0mm。用串激电机的话打大孔空载转速太高,低速时又有可能超过联轴器的转矩。直流电机比较好,可以串个电阻限制堵转转矩,也可保护电机。另外的选择是775、795电机,同样估计是大功率下不能连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几天琢磨台钻,看豆浆机电机转速高,价格不贵,似乎不错,然而详细看却问题一堆。没想到豆浆机电机有直 ...

与变频器相配的交流电机(或直流无刷)才合适。可以找个小三轴机床或雕刻机的主轴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变频器相配的交流电机(或直流无刷)才合适。可以找个小三轴机床或雕刻机的主轴电机。

淘宝看了下有300W、400W的钻夹头主轴电机,12到48V供电直流有刷,150、180元,比我的方案贵一些,如果行的话应该比我的方案好。
年前我买了套吊磨118元,据修电动工具的说吊磨不振动(电磨有),实际还是有振动。拿在手上用可以,钻尖看不到振动,打孔不错转速很高又有劲。但把手柄固定不行,振动没有消除反而更大,钻尖也抖开了,无法做成台钻。
不知道这个主轴实际下来怎么样?转速:3000-12000r/min(不知道是空载还是啥)  扭距:230mN.m(是不是有点小?)主轴径向跳动0.02-0.05左右(这个精度怎样?)可用于雕刻金属或非金属等材料。 自带强制风冷,完全可以长时间工作 。

网友A:
这两个都是专门为做小台钻而设计的,甚至可以用到一般精度的三轴小铣床也就是雕刻机上,做小台钻应该没问题,能卡 0.6 的钻头,就能做 0.6 的钻头的事。
振动是一个综合的问题,你的底座的大小,质量,立柱的刚度,整个的共振频率,都是影响的因素。学过,接触过机床设计,制造会有些概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都是专门为做小台钻而设计的,甚至可以用到一般精度的三轴小铣床也就是雕刻机上,做小台钻应该没问题 ...

先说电机本身的振动,然后再说机架的。
      这种主轴拿在手里感觉到的振动会有多大?比电磨小吗?小多少?希望能感觉不到振动。我那吊磨手柄振动也不算大,和一般电机振动相当,别人的电磨我感觉过,也就是个那,甚至比我的还小一点。可是拿手里用可以,固定不行。把手柄铁丝绑在4x6cm,长1米,厚2mm的方管上,那声音振动根本不减小,反而连钻尖都抖开了,没法用了。垫胶皮也不行。以前做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放到铁炉子上,整个铁炉子都震,似乎和硬度、重量没关系。如果这个主轴也有振动那就算了吧,还是无动力主轴振动小。
      钻夹头表面上方便,什么都能夹,实际应该是ER夹头精度高,可以采用专门的PCB钻头,同样有各种直径的,性能还好。应该选ER夹头。
      机架准备用那根方管,底座可以用小一些的方管,然后看情况,不行灌水泥。用直线滑轨做轨道。

网友A:
ER卡头配用你那个小电机?和 ER 配套的刀杆,主轴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卡头配用你那个小电机?和 ER 配套的刀杆,主轴的尺寸?

我是看那种电主轴有钻夹头和ER两种,所以这么说的。
有ER夹头的无动力主轴,不便宜,单主轴和那种电主轴价格相当。有卖套装的,不知道他采用皮带的方案怎么样?我以前也试过皮带,用装订机的皮带和电机,不行,仍然振动。朋友50元从旧货市场买的东西,皮带已经磨损,但我感觉即便换根新的也不行。因为那种聚氨酯皮带基本上没弹性,要是像录音机上那种估计可以。
我原想是这种主轴,波纹管联轴器与电机连接(用波纹管联轴器是考虑其对称性不会引入振动,其它形式扭曲的话不同位置弹性不同会带来额外振动),例如775电机,这是高速通道。如果大孔力不够旁边再用个电机例如低速775电机通过皮带与主轴连接,这是低速通道。如果这样抖就高速时脱开皮带,如果皮带轮不平衡就高速时去掉皮带轮,低速时装上,但这样麻烦。这样下来也不便宜,如果那个电主轴不振动用电主轴好。

楼主:
还有个方案是买双轴的775电机两个连起来

楼主:
用电主轴或ER无动力主轴有可能不需要轨道,这样可以节省几十元,这样下来10楼的电主轴比14楼下面的主轴反而更便宜了,不知道那种电主轴振动怎么样?主轴径向跳动0.02-0.05左右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振动?0.05似乎有些大。重选家小的店铺。

楼主:
和ER电主轴卖家谈了谈,回复“没有明显振动”。但还是有一些的,具体语言也不好说,估计比较小,没振动是不可能的。但是一见振动就怕了,实在解决不了。他说大孔不行,转矩不够,推荐300W水冷的,性能不错1万-6万转,跳动2μm,1000元,还得配变频器。算了吧,有钱的话玩玩雕刻机,比较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变频器相配的交流电机(或直流无刷)才合适。可以找个小三轴机床或雕刻机的主轴电机。

你对电主轴了解吗?
      找到了吊磨振动的原因:手柄空转就有振动,把手柄拆开,前边是钻夹头的锥度,然后一段8mm的轴,有两个608轴承,轴承之间有一段铝管,然后螺纹配螺丝把轴承夹紧,然后一段空管带槽和软轴连接,外面基本上一空管。这构造不错。手里不抖是因为钻夹头比较大比较重,惯性主要集中在这里(用电机把手柄带动转起来然后脱离电机,手柄还能转会儿,能感觉到手柄在振动,去掉钻夹头一离开电机迅速就不转了,无法感觉振动不振动),钻头和钻夹头同心所以转起来不抖。固定抖是把手柄固定后以轴作旋转,钻夹头和轴不同心,所以就抖了。
       由于手柄是这样振动的,把我雨刷电机改的电钻拿手里和按桌子上对比也证实了这一点,拿手上由于电机振动会有小振动,固定振动非常小。详情《我的电钻及其电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7115-1-1.html   所以考虑电主轴0.01mm精度固定用可行,就买了那款风冷的(有碳刷)。然而,实际却振动很大,比吊磨手柄大很多,抖动也非常大!把电主轴夹小虎钳上振动比拿手上小,符合预想,但仍然抖动大,无法使用。而且发热大,空转都大概70来度吧(手能摸几秒钟),卖家说温度正常。就发回去了,现在路上。
       不知道这电主轴就是这样还是买了假货,好像没有做动平衡,振动比普通电机还大,比我雨刷电机改的电钻,差了很多。现在考虑电磨应该可行,因为后面电机很重,如果不同心前面钻头抖的不行了。

楼主:
150W变压器24V,滤波电容两个2200uF,空转时整流后32V,电流1.8A。最后一个是转动的,转动的照片拍不好